关于拉力线的问题

楼主(2017-04-1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拉力线的问题。

为啥后推机电机尾部上翘,拉力线斜向下?前拉机的拉力线看起来好像是与机翼平行呢?

如果是纸飞机这种板机,前拉的话,电机需要怎样安装?需要安装角吗?

网友:
帮顶,期待教授解答。

网友:
地球自转方向加上电机的扭转吧 我猜的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发动机为什么要下拉,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因素:翼型、拉力线与机身重心的关系、以及飞机的速度。根据努伯利原理,气体流速越快,压力越小,那么流经能产生压力差的机翼的气流速度越快时,则产生的正负力矩差力就越大。那么,针对翼型来说,平板翼型以及完全对称翼型,上下气流流速一样,则在单一向量任何速度下,都没有产生上下的力矩差,意思就是没有产生升力,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的对称翼或者平板翼飞机会飞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利用了飞机结构的尾力矩以及机翼迎角形成的扰流。如果你采用了不对称翼型,并且此翼型在常规状态下上下翼面在气流作用下产生的力矩差是一个向上的分量,则高兴的告诉你,那是产生了正向的升力,而飞机的速度或者说机翼在空气中运动的速度,决定了这个升力的大小,所以,速度越快的这样的机翼,产生的升力就越大,那如果你发动机是平拉的,那么推油门飞机就死往上串了,这个时候就要对发动机的拉力线做下拉的调整,下拉的角度取决于你是否能在拉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向下的分量能否克服由于该死的努伯利原理产生的升力变化,这就是下拉的基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为什么要下拉,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因素:翼型、拉力线与机身重心的关系、以及飞机的速度。根据努伯利 ...

排除升降舵因素,是不是平板机翼,如果发动机拉力线过重心,并且没有任何安装角度,水平安装,那么这个机翼不会产生任何升力。必须使得这个机翼与水平呈一定的夹角运行,这个机翼才能产生升力?那么这样一来,既可以使用升降舵改变飞机姿态来产生机翼与水平运动的角度获取升力,或者在前拉的情况下,把发动机狠狠地下拉,使得机翼在水平面以一定角度运动的时候,拉力线水平?

楼主: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平板飞机,比如纸飞机,如果发动机前拉,并且方向舵失灵,那么发动机下拉的意义绝对除了克服一般升力机翼的加油抬头以外,主要是为了产生机翼的攻角?

纸飞机如果前拉,方向舵失灵,发动机拉力线与重力平行,且过重心,那么这样的纸飞机是否永远无法起飞?
这个飞机如果手抛,如果机翼载荷很重,而且出手的时候获取不了足够的速度,那么结合以上的情况,是不是不但无法起飞,而且一旦低头,那么会加速日地球?(产生负攻角)

综合以上,得出结论,1,平板机翼,或者近似平板机翼的双凸,薄凸机翼,如果升降舵不给力,拉力线过重心,且与机翼平行,绝对飞不起来。                       2. 平板机翼,如果前拉,在升降舵给力的情况下,拉力线可以平行机翼,如果升降舵不给力(失灵或者其他原因),那么就完全依赖发动机下拉来获取适当的飞行攻角。这个时候,发动机不下拉,是飞不起来的。
                       3.平板机翼,手抛起飞的时候,如果翼载荷很重,没有足够的初速度,结局一定是日地球。

楼主:
我有时候想,对于平板机翼,机翼在空气中运动时候的攻角是十分的重要。

换言之,飞行的姿态,对于它的机翼的升力的产生,至关重要,也就是说,飞机的姿态对于它的能够飞行与否,十分重要。那么飞行姿态,排除各个舵的因素以外,基本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就是重心和升力,拉力了。如果我们安排合适,这个重心和升力重心产生一个适当的抬头力矩,而拉力线当其维持抬头的时候,与其水平飞行方向平行,那么其飞行就是可能的。这个时候,把飞机放平,那么拉力线就绝对向下了。

所以,对于平板飞机和有机翼形状的飞机而言,它们的拉力线以及发动机安装角度是不同的。对于有机翼形状的飞机而言,发动机前拉,可以水平。但是对于平板机翼而言,排除升降舵的影响,那么拉力线一定要下拉若干角度才可以。

网友A:
前有车后有辙,大家怎么搞你就怎么弄,明白再多不会飞一样百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有车后有辙,大家怎么搞你就怎么弄,明白再多不会飞一样百搭。

拉力线还是值得好好探讨哈

网友(2017-07-01):
六楼正解。只是,缺少具体的数据。

网友:
发动机的拉力线我觉得是为了抵消扭矩的

网友:
       别纠结拉力线了,直接装直就行了
       拉力线是早期玩自由飞的时候,为了确保飞机出手后最大限度的飞高,且不飞偏,最后调整出来的。这个数值是发动机恒定油门时调整出来的
       抬头力矩和低头力矩:对于上单翼而言,机翼在机身上头,机翼受到阻力,对于机身而言,是抬头力矩,低头力矩同理。顺便吐槽下:某个滑翔机那个下推角太有强迫症了
       对于遥控飞机而言,调出来的那么几度没多大用,实际最好的效果就是飞上去,微调动那么几格就搞定了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说的只是个人看法。
       这个角度要细算的话,很讲究的。对于大飞机而言,根据翼型升阻比和翼载荷,计算最佳巡航速度,根据这个速度的阻力及发动机巡航推力计算角度,这个角度是调整发动机上下左右的位置调出来的,不会垫发动机安装架。大飞机舵面上都有调整片,可以微调。
       遥控飞机嘛,理论归理论,要能说清,知道怎么回事。实践归实践,各个人的飞法都不一样,说出来的经验也都不同。

网友B(2017-12-10):
收了架FMS 800 AT6  拉力线没调好,首飞 3炸 机翼都炸断了。3次都是左打舵直接向左横滚炸鸡,可以想象飞机动力向左的力矩没有抵消掉。小飞机机翼小对拉力线调整要求高呀。

网友C(2018-12-13):
还是没看明白,这拉力线怎么整。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看明白,这拉力线怎么整。

同问,我也没搞明白拉力线怎么找,还有飞机的中心线和飞机的轴线又是怎么定义的???????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右拉是为了抵消螺旋桨的反扭力;下拉是为了抵消飞机加油时机翼产生的升力增量,让飞机能直线飞行

网友(2019-09-22):
引用 网友B:
收了架FMS 800 AT6  拉力线没调好,首飞 3炸 机翼都炸断了。3次都是左打舵直接向左横滚炸鸡,可以想象飞机 ...

我的FMS魔鬼也应该是这个原因炸机的,向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