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尾巴跑怎么破?

楼主(2017-04-16):
480鸡, 蝎 H2520, 12T斜齿,  特技1 油60% 特技2  油80%尾巴博士帽  扭矩预设补偿值 127(最大值) 猛打螺距,鸡头向左。普通模式更甚。
尾螺距补偿不论22 还是127,结果均一样。什么原因?

网友A:
换再长一点的尾桨

网友:
尾桨中立点多少度?可以向里面一点

网友B:
默认数据。加大转速。。降低螺距看看

网友:
我的450也是猛加油,鸡头向左

网友C:
大桨螺距过大或转速过低,再有就是p增益低了,最好60及以上。

网友D:
转速太低,提高转速看看,最好能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再长一点的尾桨

360MM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太低,提高转速看看,最好能定速

80%油门也差不多会甩。12T 齿,应该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数据。加大转速。。降低螺距看看

螺距12度。默认22的话,甩半周很轻松。

网友D:
引用 楼主:
80%油门也差不多会甩。12T 齿,应该不低了。

够高了,我520碰到你一样的情况,定速66就解决,你80了,换大尾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螺距过大或转速过低,再有就是p增益低了,最好60及以上。

螺距12,P  I 默认没怎么动过,P值81  I 值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太低,提高转速看看,最好能定速

电调 铂金50,已标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数据。加大转速。。降低螺距看看

感谢建议,我回头试试11° 转速再高就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再长一点的尾桨

不好意思 看错了,尾桨是没变,看来是要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高了,我520碰到你一样的情况,定速66就解决,你80了,换大尾槳试试

看来有必要一试,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高了,我520碰到你一样的情况,定速66就解决,你80了,换大尾槳试试

大尾桨 只能是 68MM的尾桨了,没有再大的了。已在某宝下单 不过还是挺担心“改善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尾桨 只能是 68MM的尾桨了,没有再大的了。已在某宝下单 不过还是挺担心“改善有限”

那就减小I值,增大螺距补偿,试试,我的450不能定速,但这样调整改善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距12,P  I 默认没怎么动过,P值81  I 值60

那就检查下电机进角、50油门是否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检查下电机进角、50油门是否零螺距。

进角频率 默认 15°以及32KHZ。0螺距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