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接收机无bing按钮,怎么和d10对频,请赐教。,

楼主(2017-04-16):
dsmx接收机无bing按钮,怎么和d10对频,各种试,上点前几秒,对频试了多次也不行,短接地和信号端也不对,请操作过的前辈赐教。

网友A:
这是卫星接收,如果没有对频按钮,必须连上主接收才能对频。我跟楼主一样,后来放弃了,又买了一个带对频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卫星接收,如果没有对频按钮,必须连上主接收才能对频。我跟楼主一样,后来放弃了,又买了一个带对频按 ...

啥是主接收??我还真是不知道,大概赐教一下别

网友:
用f3可以对频

网友:
再买个带对频按钮的吧,30多。加上邮费40出头。

网友:
不然就买一套接受加卫星的,那样成本不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是主接收??我还真是不知道,大概赐教一下别

你这是卫星,不是接收机。卫星是插在接收机上对频后才能用的。不然直接买带对频功能的卫星。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6528&page=1&_dsign=58dae456 参考这个。 px4 飞控 通过mp地面站也可以进入绑定。
spektrum官方的卫星接收机都没有绑定按钮,是通过上电时在信号脚发送配置波形进入绑定的。带绑定按钮的都不是官方的,spektrum协议被破解了。

网友:
你这个接收机应该不是官方的,试试上面的方法,不行就问卖家吧。看看能否联系上开发者。

网友:
用飞控进对频

网友:
飞控有个命令可以对拼。。。我明天找给你

楼主:
是吗,前面有为朋友给的链接我也照着做10个参数哦都是过来了都不行。  期望你的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