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黄金mini kbar的定速,更新视频

楼主(2017-04-16):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折腾了几个周末终于搞明白为何黄金kbar收不到定速信号。
TL,DR: 只要飞一根线就好。如图所示:

就是把主控的 Pin21(ANA1, 右边数过去第4根) 连到 Pin38(PHASEA0), 或者连到连通的电阻上(容易焊接一些)。如果有黑胶的话,有条件可以溶开,没条件也可以用小刀刮开。
更新3:经模友试验,64针脚的主控也可以飞线,只是引脚位置略有不同:
56F8323 Pin27(也是ANA1,右边数过去第6跟) 连到 Pin52(PHASEA0)

更新2:焊接视频哔哔叨教程

更新3:视频里的黄kbar也装机了,goblin380

更新:图中的黄kbar已经装机试验过了,好用:

最下面是kbar,中间的cc3d是我自己做的黑匣子记录器。

----------------
具体是这样的:
mini kbar应当是有两个泄露的版本。(说克隆厂商阉割固件功能的,我能信吗)
1. 模拟陀螺仪。原始的vbar是用 IDG500(XY轴) + ISZ500(Z轴)。盗版也有用相似的,比如xbar(IDG650和ISZ650)或者gv8000这种用三个Z轴,硬件上正交安装(但我想说这样精度很低,哪有集成在芯片里或者贴片机的高)。这个版本的固件的定速器信号是从PHASEA0读的,也就是RxA口。所以定速器功能是好用的。
2. 数字陀螺仪,就是黄金战士用的。黄金战士上的传感器是MPU3050, 旁边配了一个STM8应该是简单做了一下协议转换,这也是为什么黄金战士可以有多个安装方式,STM8上可以自定义一下轴映射。但是这个版本的固件,不知道为什么,定速器信号是从ANA1口读的(我试出来的),这个结论跟大kbar是一样的,大kbar的定速信号也是ANA1口,在外壳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传感器接口。好在minikbar上这个ANA1口是悬空的,直接把ANA1口跟PHASEA0口短接了,就可以用之前的RxA口了(两个都是输入端口,短接没啥关系)。当然也可以把ANA1引出来单独做一个RPM信号输入。

还有一点,mini kbar(或者mini vbar)说是只能用电机定速器,不能用油机。其实也是可以调出来的。vbar的定速器参数都能在expert(banked)定速选项里改,电机和油机只是两组预设的值罢了。但是expert菜单在电脑上有bug,选fixed headspeed功能就只能定速在设的最大速度上,不能从遥控器控制转速。这个可以通过两个方法解决
1. 保存vbar文件,修改register 80,把值改成1就好了,然后重新导入(pc软件里,设成fixed headspeed的话,这个值是10)。
2. 用手机端,选fixed headspeed,也会是1,但手机端也有个bug,不能选expert定速器,只能选disable或者electric,所以要做的就是在电脑上设成expert定速器,然后在手机上改成fixed headspeed。不要动其他的值。
expert定速器有两个输入,一个是油门信号,一个是定速present,油门信号千万别选internal(除非你用banked),一定要选个遥控器通道。当定速器工作时,油门曲线也会给定速器作用(这个在控制里面叫feedforward),具体参数的意义可以看vbar neo的说明,本质上是一样的。http://www.vstabi.info/en/node/2031

一激动立马买5个黄金战士压压惊先。

网友:
厉害,回头试下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比较早期的kbar,400元那种,好像正负极反了,啪,冒烟,坏了,你能帮忙修一下吗

网友:
这个必须赞! 好厉害。

网友B:
请问楼主   如果电调不带定速功能,是不是只要飞一根线,再买个定速传感器,插到RXA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用过k8定速,感觉定速的dpi不是很合适,转速补得有点急,会甩尾

网友C:
我以前用的是蓝色好盈铂金和铂金定速传感器

网友:
这个服了。瞬间可以便宜很多

网友D:
记号 感谢楼主分享 高人呀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K8都可以呀?我的是蓝色的

网友:
我那泡水了能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比较早期的kbar,400元那种,好像正负极反了,啪,冒烟,坏了,你能帮忙修一下吗

应该是正面5v ldo冒烟了,如果其他元件都好的话换掉ldo应该就可以了。(正面最大的长方形黑色芯片应该就是,用的都是很常见的ldo,随便找个修理铺问一下人应该能告诉你换哪种会好用)。我不在国内没法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如果电调不带定速功能,是不是只要飞一根线,再买个定速传感器,插到RXA就可以用了?

是的,但是定速器传感器得从其他的口接电源,跟原版的mini vbar应当是一样的操作。(因为RxA口是没有供电的)
http://www.vstabi.info/en/node/1306
我以前也这样连过,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跟把传感器的电源和信号拆装成两个插口,然后用一根y线从电调上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k8定速,感觉定速的dpi不是很合适,转速补得有点急,会甩尾

dpi指的是?
kbar的定速器,如果调到expert模式,所有的参数都能调。你说的补转太快首先应该在油门曲线里调,油门曲线太陡了。其次还有一个参数是dynamic pitch add(这个值我测试的时候调再大影响也不多)。
最理想情况应该是先调好一个完美的油门曲线,然后再开定速器,然后定速器感度不要调太大,PID都可以独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的是蓝色好盈铂金和铂金定速传感器

我用的也是好赢的相位传感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的K8都可以呀?我的是蓝色的

我手上的两个(双灯版)mini kbar至少都可以。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的,如果pcb布局不一样的话也只要找到针脚就可以。

楼主:
泡水之后如果立刻断电烘干(彻底烘干)应当问题不大。
如果没有烘干,直到设备异常了,说明PCB腐蚀了(通电的时候溶液电解产生一个短路的金属桥),这样的话是没法修的,因为坏的是PCB板。

网友:
技术帖顶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两个(双灯版)mini kbar至少都可以。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的,如果pcb布局不一样的话也只要找到针 ...

这两个,第一个黄K8第二个蓝k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第一个黄K8第二个蓝k8

你那个蓝kbar因该是跟我那个一样的,直接飞线就可以了。(图上那个姿势下方右边数过去第四根,焊到上方右边数过去第二根,或者是找到对应的电阻,应当是跟我图上那个一模一样的)

黄的那个主控看起来封装都不一样,能读出型号吗?如果上面有胶水残留看不清的话你可以用wd40擦一擦

网友F:
剛拍了個 k bar才知没有定速,请問 是否要配個 v3 50 電调才可玩3D??或有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拍了個 k bar才知没有定速,请問 是否要配個 v3 50 電调才可玩3D??或有其他方法?

如图中飞线就好了,电调的定速功能我感觉很鸡肋

网友G:
陀螺仪定速很容易做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陀螺仪定速很容易做掉电池?

没这说法吧。陀螺仪定速会比电调定速反应更快更精确,如果电池不行只能说是c数不够或者集合螺距设太大了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不同k8传感器和vbar区别大吗,选哪个好?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普通人搞不到,KB马上报废!

网友D:
有人测试通过了吧

网友D:
写的真好

网友H:
請問樓主:我有個全新黃金大Kbar,接電腦調机一齊正常十字盤水平,調完机不接電腦十字盤嚴重傾斜!有救嗎?

网友:
教程蛮好,能看出楼主也是用了心的专业人了.
不过楼上有朋友说的对有两点:

1.这个芯片级的操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有点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用烙铁在管脚间距这么小的表贴器件上飞线的,经验不是很足的,一把烙铁抹上去,可能一团锡上去就拉不开了,越急越忙将导致温度过高可能把焊盘都搞坏了,那就等于废了.

2.对于现在阶段的电调定速这么普及的今天,老鸟们可能更青睐更好的陀螺仪,而新手可能也习惯了价格亲民的V3电调定速,再让他用这个定速不一定能适应,再者这个效率和可靠性楼主没有阐述清楚,如果效率和可靠性高于V3那倒有理由这样去做,但很多高手和老鸟们可能已经有了更高档的电装了.

3.个人的一点意见:楼主亲测的定速效果没有实践表现出来,其下位机和上位机的可靠性结合也没有说太详细,这样大家去做会不会导致问题出现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真对不同的主控芯片楼主可以教大家怎样去识别芯片厂家和型号,比如:stm32f1xx  是 意法 CM3 内核的   66733 是 飞思卡尔  的CM4 内核 的,什么内核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从哪里开始的第几管脚处飞线,这样完善一点对于非电子专业的模友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还是要顶一下楼主的,能把好的东西拿来分享给大家,辛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樓主:我有個全新黃金大Kbar,接電腦調机一齊正常十字盤水平,調完机不接電腦十字盤嚴重傾斜!有救嗎? ...

有可能是trim没清零? Autotrim右下角的C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不同k8传感器和vbar区别大吗,选哪个好?

我飞不出差别,但是模拟的那种(我特指xbar, gv8000我从来没买到过)有时候会出现陀螺仪不能启动,自检失败十字盘跳,换了两个xbar都是那样。我量了是陀螺仪没有输出信号,好像跟天气也有点关系。数字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两种都没有因为陀螺仪空中失败而炸鸡的,就是xbar有时候会启动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飞不出差别,但是模拟的那种(我特指xbar, gv8000我从来没买到过)有时候会出现陀螺仪不能启动,自检失 ...

那么按道理那个传感器好点?或者理论上那个会更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按道理那个传感器好点?或者理论上那个会更优秀

最终还是得看算法的好坏。一样的算法如果不是陀螺仪精度差很多,应当是体现不出差别的。编程上讲当然是数字的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trim没清零? Autotrim右下角的C按一下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得看算法的好坏。一样的算法如果不是陀螺仪精度差很多,应当是体现不出差别的。编程上讲当然是数 ...

k8电路板和程序不都是抄袭vbar吗,软件都通用,难道还会有不一样的?

网友:
记号,版主射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蓝kbar因该是跟我那个一样的,直接飞线就可以了。(图上那个姿势下方右边数过去第四根,焊到上方右 ...

这就是那个黄K8是3050的陀螺仪倒是

网友I:
我试了。我测试的结果:
1. 磁铁信号在磁铁不在的传感器上方时为 “亮”,并测到转速为 1724。
2. 磁铁信号在磁铁在的传感器上方时为 “灭”,并测到转速为 0。
3. 磁铁在的传感器上方时晃动,能测到转速在变化。

请问你改制的是否也这样?

这绝对是个要眼神和手艺的活,经我这一折腾,这个也就报废了。
1. 用通道点对点的接线方式,副翼收不到控制信号,只能用S-bus。
2. 5伏的供电显示14多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面5v ldo冒烟了,如果其他元件都好的话换掉ldo应该就可以了。(正面最大的长方形黑色芯片应该就 ...

感谢楼主的回答!黑色大芯片右边应该是LDO吧,上面的字是m5239 3.3B1121 ,那么我应该在淘宝搜什么关键词,淘宝卖家都没有技术支持,所以只能请教楼主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电路板和程序不都是抄袭vbar吗,软件都通用,难道还会有不一样的?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算法一样,传感器精度也没有差很多,所以手感也不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那个黄K8是3050的陀螺仪倒是

我的那俩是48针封装的56f8322, 你这个是64封装的56f8323, 两个datasheet在这里
http://www.nxp.com/assets/documents/data/en/data-sheets/MC56F8322.pdf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dsp/doc/data_sheet/MC56F8323.pdf
需要确认的是他们跑的是不是一样的程序,当然这没法“确认”,只能猜。看起来芯片上兼容的1.是同样的指令集;2.外设的地址映射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应当是同样的程序

在pdf的131页有说,ANA1口是Pin27, PHASEA0是Pin52。PHASEA0口其实不重要,因为可以从RxA口确认一下。ANA1口,如果你想100%确认好用的话,可以这样:
1. kbar上电,连pc软件, 启用定速器
2. 从附近找个3.3v的引脚,(spektrum卫星接收的插座,右边那个应当是3.3v, 中间是地线)。你把3.3v信号跳接到ANA1口上看PC软件里的magnet会不会亮。
我估计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就得小心地把线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了。我测试的结果:
1. 磁铁信号在磁铁不在的传感器上方时为 “亮”,并测到转速为 1724。
2. 磁铁信 ...

对的。
你的两个问题:
1. 传统接收机方式不能使用。是正常的,原版mini vbar就是 传统接收机和定速器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因为你RxA要做接收机信号输入。你可以试试不飞线到RxA,而是单独引出来连传感器信号
2. 你短接到Pin20了,就是左边挨着的针脚。我看电路板上右边的针脚都是悬空的。不小心焊到左边也是尴尬哈。。Pin20连的是个5v的分压电路,所以应该就是用来读取电压的。想办法把它们分开。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拿小刀一点一点切开(如果你对焊接没自信的话)。焊接的话,你抹点助焊剂或者松香酒精溶液,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回答!黑色大芯片右边应该是LDO吧,上面的字是m5239 3.3B1121 ,那么我应该在淘宝搜什么关键词 ...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3.3v的LDO。
照片里不是很能看清楚是不是烧了。但是如果冒烟的话我确实会先检查这个芯片。手册在这里: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ic5239.pdf
SOT-223封装, 你可以用的型号是MIC5239-3.3BS或者3.3YS
我在淘宝上确实也没找到,但是这种芯片很常见,你可以问问卖家。
也有很多其他型号或者其他牌子这种封装的3.3v LDO, 但是针脚定义可能都略有不同。你得找一个针脚定义也是刚好一模一样的换上。你可以直接搜3.3v ldo,然后看看哪家有的型号,对应去找手册里看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回答!黑色大芯片右边应该是LDO吧,上面的字是m5239 3.3B1121 ,那么我应该在淘宝搜什么关键词 ...

“MIC5239 3.3YS” 搜这个,有不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的。
你的两个问题:
1. 传统接收机方式不能使用。是正常的,原版mini vbar就是 传统接收机和定速器 ...

谢谢你的答复

“1. 传统接收机方式不能使用。是正常的,原版mini vbar就是 传统接收机和定速器是不能同时使用的。因为你RxA要做接收机信号输入。你可以试试不飞线到RxA,而是单独引出来连传感器信号”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是把接线方式改为传统接收(当然也包括设定)。现在在RxA口只能收到升降和尾舵,副翼收不到了。估计是断路了。

2. 第二问题:我有空会查查 Pin20 和 Pin21 之间的问题。如果Pin20是分压电路,我觉得可以解释我这边的一些现象。即磁铁是“亮”尽管磁铁并不在传感器上方。

另外,Pin24好像并不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的答复

“1. 传统接收机方式不能使用。是正常的,原版mini vbar就是 传统接收机和定速 ...

1、2. 我估计都跟你短路了Pin20有关,Pin20,Pin21, Pin38都被接在了一起,所以你的副翼通道也没了,定速传感器可能也不太正常。我记得霍尔传感器,应当是磁铁在附近晃动的时候会亮灯,彻底静止的话也会熄灭。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 我估计都跟你短路了Pin20有关,Pin20,Pin21, Pin38都被接在了一起,所以你的副翼通道也没了,定速 ...

现在基本肯定是芯片完蛋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这个帖的第一庄“命案”。哈哈哈

看了你的回复后立即把各种放大镜用上,没能看到有粘焊的东西,但发现Pin20好像有虚焊,点压了一下,这时电压是5伏了,本应该就收手了,或者多观察一下。。。。。但是,但是,我没甘心不试下去,又把飞线焊回去。

奇迹来了,居然信号按我以前试老款一样表现,磁块靠近“亮”,离开“灭”,但这时电压又开始不靠谱了,这时的电压波动有“10伏”多,而且很快就不理会磁块了接下来就是焊上焊下,各种放大镜看。。。。。。。最后,电压波动的情况越来越厉害,(有时会在5伏左右徘徊一小阵),无意中摸了一下芯片,它有点“发烧”。

现在,手艺练得差不多了,但没有能实验的物体了,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有机会再弄两个实验物体,不是压惊,只为练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基本肯定是芯片完蛋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这个帖的第一庄“命案”。哈哈哈

看了你的 ...

拍张照看看?
我新买的kbar可能周五到,到时候我会做个视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拍张照看看?
我新买的kbar可能周五到,到时候我会做个视频

期待你的视频。

我对闭环驱动的速度控制十分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比较早期的kbar,400元那种,好像正负极反了,啪,冒烟,坏了,你能帮忙修一下吗

上图看看,应该可以修,加QQ,三六一二三五三九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陀螺仪定速很容易做掉电池?

对,陀螺不知道电池什么状况,转速不够它就死命顶,不会管电池和电调死活的,电调定速的话压降厉害就会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期待你的视频。

我对闭环驱动的速度控制十分有兴趣。

赞   技术大神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陀螺不知道电池什么状况,转速不够它就死命顶,不会管电池和电调死活的,电调定速的话压降厉害就会缓 ...

不管是陀螺仪定速还是电调定速,设置正确的话都应当是达到100%油门值就不会再增加了。
如果飞机电池电调在100%油门处压降太大或者功率太大,只能说是飞机没设对。这样的话要么找个安全的油门最大值设在vbar里,要么减小电机最大load (减小总桨距)。当然也可能是电池旧了内阻太大了。
如果是vbar定速器调整油门反应过快,可以通过减小感度,减小PID的D值,减小collective addition(修改油门曲线),或者减小P Limit来修。vbar定速器设定就是预测可能的转速下降提前增加油门(feedforward),比电调定速器单纯的反馈调节要精确很多。当然前提是参数都调对了。如果不想反应太快,也可以把feedforward都调小了,那就跟电调定速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陀螺仪定速还是电调定速,设置正确的话都应当是达到100%油门值就不会再增加了。
如果飞机电池电调 ...

这种道听途说在这个论坛里很多,要慢慢适应。

实际上,对电池的保护(用户设置),和对电调的保护(电调厂家设置)和这个转速信号是从哪里来没任何的关系。

如果非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电调,在转速反馈采样有优势,控制精度高。
三轴,在控制信号上有优势,可“主动出击”响应快。这个你已提及到了。

对于电直这样的应用,响应快比一两千转差个几转或再多一小点要更重要。

网友:
給盲人解盲真是白費功夫
甚至還有人說這是什麼時代了
大家都只用電調定速
從沒看過人用陀螺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陀螺仪定速还是电调定速,设置正确的话都应当是达到100%油门值就不会再增加了。
如果飞机电池电调 ...

无论怎么说,陀螺定速下相同飞法电池就是损伤更快,不信自己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3.3v的LDO。
照片里不是很能看清楚是不是烧了。但是如果冒烟的话我确实会先检查这 ...

拆下ldo,用万能表测试,电路板上面ldo那位置,输入端短路了。请教楼主接下来要看哪个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ldo,用万能表测试,电路板上面ldo那位置,输入端短路了。请教楼主接下来要看哪个原件?

你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你应当先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原件。还有要确认你输入端测量出短路不是因为电容没充电或者有个反向二极管的原因。(两个方向都测量一下,并且时间稍长一些,大概几秒,看看阻值变不变化)。
你可以小窗我照片看看。

网友I:
LZ你好,你买的东西到了吗?何时可以上视频?期待中。

祝,周末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好,你买的东西到了吗?何时可以上视频?期待中。

祝,周末愉快!

上传了一整天。更新在原帖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LZ你好,你买的东西到了吗?何时可以上视频?期待中。

祝,周末愉快!

私信发不了图片,只好回复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一整天。更新在原帖里了

看到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私信发不了图片,只好回复这里

很抱歉,我对Kbar的硬件和线路都没研究过,LZ应该有些研究,还是请教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抱歉,我对Kbar的硬件和线路都没研究过,LZ应该有些研究,还是请教他吧

刚测试了一下卡斯特的定速,弱爆了。不知道V3说的是哪个电调?

网友:
请问楼主的微信和QQ多少

网友:
厉害了!为嘛厂家不一步到位再走一条线,让k8能定速。

网友K:
这样k,8就有了定速功能是吧   软件安装里面最后两项定速 一 二 是不是就可以设置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k,8就有了定速功能是吧   软件安装里面最后两项定速 一 二 是不是就可以设置了呢

必须是运行卫星接收机或者sbus才行。

网友E:
我很奇怪T8用的什么卫星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奇怪T8用的什么卫星接收机?

dsm2的接收机太便宜了,卫星更是白菜价。于是。。
自制futaba/spektrum双模。

很简单,连上电源和ppm信号就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dsm2的接收机太便宜了,卫星更是白菜价。于是。。
自制futaba/spektrum双模。

我也想用卫星接收求传受,用的也是T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卫星接收求传受,用的也是T8

我刚整理了一下发了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技术宅牛b,顶一个

网友:
这技术!佩服佩服

网友L:
怎么在楼主的K8上面看到了个CC3D, 楼主是玩CC3D加K8么

网友M:
这是我见过最专业的K8帖子了,想问下K8设置十字盘感度无效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陀螺定速可以做到预补偿,但是转速反馈肯定是电调比探头更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在楼主的K8上面看到了个CC3D, 楼主是玩CC3D加K8么

CC3D是自制的记录器,在旁路记录舵机信号用的。分析PID参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我见过最专业的K8帖子了,想问下K8设置十字盘感度无效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没调过十字盘感度。。我今晚回家试一下。
转速信号不会有差别,20000转的电机,就算延迟一整个周期也只有3ms (20000 / 60 = 333Hz),如果用相位传感器就更小了(再除以电机磁极数)。KBar整个闭环速度也就125Hz(8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调过十字盘感度。。我今晚回家试一下。
转速信号不会有差别,20000转的电机,就算延迟一整个周期也只 ...

hs987654321 说的是使用“外置”传感器的情况。 就像油机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我见过最专业的K8帖子了,想问下K8设置十字盘感度无效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十字盘感度是有效的,只是调整范围很小,没装机的时候可以观察到的,装机了之后靠晃动是看不出来的。
十字盘感度调整没有尾舵那么明显,但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那个黄K8是3050的陀螺仪倒是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一个模友的64针脚主控的也飞线修复了。跟你是一样的主控。跟我猜想的一样,完全兼容。只是针脚位置有变。图片在原帖里

网友N:
那个MB陀螺仪怎么定速啊

网友:
技术贴必须要来回一个,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MB陀螺仪怎么定速啊

不好意思对MB没有研究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请问楼主,油机定速需要探头和磁铁吗?还是有其它方法?

网友:
大KBAR直接有定速了,贵了几十元钱。。。。为啥那些山寨厂仿制的时候不直接把这条线直接飞好呢?   另外,,,一键救机能不能在KBAR上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