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副翼杆升降动,打升降,副翼动,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16):
用D10刷固件操控MINICP,基本是能升空了,只是打副翼杆升降动,打升降,副翼动,还好这机器稳,勉强把控转90度角能简单起飞一下,请问怎么调?难道elev和ail可以相互映射,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混控器里面换一下就行了,换成高级模式2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器里面换一下就行了,换成高级模式2容易看懂

我的只有高级模式1和standard两个设置界面。。。

网友:
通道反了。D10默认1、2通道的顺序和大家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只有高级模式1和standard两个设置界面。。。

那你要用高级模式1,在混控器里把升降和副翼的内容互换

网友:
应该可以只换输入的,内容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