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500W的620充电器对比

楼主(2017-04-16):
前几天看到网上有摩友在问艾斯特和捷卡的620到底选择哪个,正好手上有艾斯特的620,电包又留了两个输出线,于是就买了一个捷卡620(貌似很少有人用,卖家和评论都不多)
图片对比只能是外观,捷卡的盒子有点掉分。

下面是盒子里面的内涵,还有充电器的大小对比,捷卡的线比较齐全,但是基本上没用处。比艾斯特重。

简单试用了一下,下面才是正题:
1.最大输入电流,艾斯特是25A,捷卡是20A(两个都是通过不同电流自己算的),也就是说,要驱动500W的功率,分别需要的电压是20V和25V。
我的电包是6S铁锂。大多数时候再18~20V,也就是说用艾斯特的话,能够达到450~500W,基本上把充电器的性能体现出来了。这方面捷卡的大约低了100W的功率,也就是说充电电流大概要低4A左右(用我的电包,捷卡只能开到13A的样子。300W出头)。
2.两个充电器的电流都是从0缓慢增加到最大值,不是像A6那种直接就是设定值了,捷卡的电流增加速度更快;
3.平衡时间,捷卡的快一些,特别是相对状态不好的电池
4.捷卡的电压显示为小数点后3位,艾斯特只有两位
5.捷卡基本上开始充电就能显示内阻,艾斯特要冲一会才可以,两个充电器的内阻显示差异不大;
6.界面和使用方便度,个人感觉捷卡的半英文半中文的,黑白屏幕大字体,虽然是触屏,但是没有艾斯特的感觉好;
7.充电器自身的功耗,测试的时候电包电压大概在18.5V,艾斯特的是自己显示的输入和输出功率的差值大概20W左右,捷卡没有功率显示,需要自己计算,由于今天才到,只试用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算错了,居然有40多W,是艾斯特的两倍
8.最后说道稳定性,只能等夏天来了再测试了,艾斯特的去年买的,一直没有故障过,但是还没经历过夏天。

网友A:
目前手里7个A6、A9,是不是有点多了?享受同时充7块电池的畅快淋漓。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入了捷卡620,用后也来评测一下,我的电包是8s20安时的

网友:
艾斯特 买的第二天就挂了,烧了,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捷卡620,用的少,也不会评测,但感觉还是不错的,触屏中文也很方便,感觉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我之前也在考虑这个 还不知入那个好

网友:
我看到淘宝 艾斯特的620价格不一样 有360 399的 捷卡620确实少

网友:
据说艾斯达620返厂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里7个A6、A9,是不是有点多了?享受同时充7块电池的畅快淋漓。

多了占地方,愿意出一个不?收a6或a9

网友B:
那果断艾斯特了,功率大体积小而且效率高。
我有他们的小弟的详尽评测:PG C610 VS iSDT SC-608。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4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果断艾斯特了,功率大体积小而且效率高。
我有他们的小弟的详尽评测:PG C610 VS iSDT SC-608。http://b ...

还是要看电源,如果供电有24v的话,捷卡的总体充电时间应该会快一些

网友C:
还有一种620,充电电流30a,750w,跟a6一样电流直接最大,全程一样,平衡电流6a,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620,充电电流30a,750w,跟a6一样电流直接最大,全程一样,平衡电流6a,很快

那个价格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620,充电电流30a,750w,跟a6一样电流直接最大,全程一样,平衡电流6a,很快

那是乐迪的CP620吧,价格七百多,购买两个这类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