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k锁尾好还是kbar锁尾好?

楼主(2017-04-16):
如题。给有副翼用如何。

网友:
肯定Quark啊!

楼主:
但是有副翼时代的东西好像没有螺距补偿的功能。还有quark现在貌似搞不到usb连接线了,不能用软件调更详细的设置。不知道如何diy。

网友A:
同2楼,肯定是QUAR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2楼,肯定是QUARK啊~~~

能不能说下理由

网友:
夸克是顶级单轴陀螺,单轴里面是最好的,但是单轴不像3轴会根据十字盘动作预补偿,实际效果可能比不上V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