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小胖很快,想配个不要太快的小胖,飞过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7-04-16):
主要是考虑到降落,好的飞场难找,身边有一小操场,100米左右,关键要命四周有建筑

如果小胖配2216电机  KV1250,配9060桨,配个 3S5200左右的电池,降落时速度最低能控制多少?有飞过的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A:
重量轻就越慢,重量上去了,速度就像小钢炮一样
都说2814快,怎么我就不觉得,再快也没有函道快吧,感觉降落速度和塞斯纳差不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轻就越慢,重量上去了,速度就像小钢炮一样
都说2814快,怎么我就不觉得,再快也没有函道快吧,感觉降 ...

FPV我只飞过 冲浪者,等飞够了,就想试试小胖就满足了!被大家说得快,都有点怕怕了,不少朋友买了嫌快又卖啊!
不知道比冲浪者降落倒底要快多少

网友:
主要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B:
你这个配置飞慢点没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轻就越慢,重量上去了,速度就像小钢炮一样
都说2814快,怎么我就不觉得,再快也没有函道快吧,感觉降 ...

2814fpv用,一般多大kv合适

网友:
1250就可以,我用的是900kv上的11寸浆

楼主:
还不太了解这个   能发点相关资料或网址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飞慢点没问题的,放心吧

我看有高手用这配置飞2000米高  20公里远也没有问题,我最多只想飞个8-10公里就足够了,主要就是降落的问题,谢谢!!

网友C:
小胖不是快,,是失速点比较高, 而且小胖的自重也比较大,形状也是适合高速的,想要慢速的,就是冲浪者   ,天行者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不是快,,是失速点比较高, 而且小胖的自重也比较大,形状也是适合高速的,想要慢速的,就是冲浪者    ...

谢谢   我就想了解一下差距大约多少,或者降落的时候如果按我的配置,速度可以控制在多少

网友:
2216和2814两种配置 都飞过,接地时速度不低于30码,稍带点油门很好落。

网友D:
越重越快

网友:
保险点儿,45接地就行了。我2814-2216-2814这样折腾了一圈儿。

网友:
跟冲浪一样

楼主:
我用冲浪者目前在这个小操场上可以降落,就是降落前要转弯,希望小胖也能如此就爽了!!

网友E:
是的 速度是肯定要快点的

网友F(2017-05-19):
小胖子都是起飞困难,飞起来就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