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 Power A8充电器使用并充板的问题。

楼主(2017-04-16):
小弟的“GT Power A8”,已经服役了好多年了,一直很好。最近网上买了一块“并充板”想相对的提高些“效率”。由于充电器的内置程序是比较老的类似于“B6”的系统,接了两块3S电池充了一下没问题,也没有报警,但是充电器里只能显示一组电池的平衡数据。请问这样会不会对充电器或者电池有影响?另外它是如何做到两组电池都平衡的?

网友:
貌似多块电池用并充板对电池有影响    无论你并几块电池都是显示一组数据  因为你冲的是3S电池    只不过容量增大了而已

网友:
两块3S串起来就行了,等于一块6S电池

网友:
木桶原理,就低不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