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凤凰160A电调问题

楼主(2017-04-16):
亚拓700L电动机无法启动,油门杆推起来,电机一直缓启动状态。但是不转。第一个起落正常,第二个就起不来了。出现上诉情况了。哪位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不??

校准了。当天第一次飞都没事,第二次飞就不行了。

网友A:
这真是奇怪。。。。。重做一次校准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过

网友B:
亚托原装470,第一个起落可以飞,下来再起起不来。还扫齿了,后来没调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奇怪。。。。。重做一次校准看看!

我连飞机都从新调了。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托原装470,第一个起落可以飞,下来再起起不来。还扫齿了,后来没调又正常了。

我这都弄了3天了。也没好用

网友C:
换个电调 试试 嘛,或换个综控(陀螺仪),接收机,  遥控接收模式,新模型等等.
关于电装出现的问题,只要不是电机被卡住的,就去查电装,没必要再重新调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调 试试 嘛,或换个综控(陀螺仪),接收机,  遥控接收模式,新模型等等.
关于电装出现的问题,只要不是电 ...

嗯嗯,主要不好收啊,我这是真闹挺啊。不到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