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大神如何将木棍式电熨斗DIY成可以自行调节温度

楼主(2017-04-17):
如图,相信很多模友要固定翼都会遇到蒙皮起皱或者想要自行蒙皮的时候。买成品调温模型电熨斗价格太高,而便宜的木棍式电熨斗虽价格便宜,但并不能进行温度调节,使而通电时间太长后,温度就会上升到220度以上,这个时候进行蒙皮就会导致太烫使蒙皮裂开。为了给各大模友节约成本,在此开贴征询各路DIY大神如何可以自行改装且达到温度可以调节功能。忘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
买个那种调光的模块就行,便宜烙铁也可以用。
缺点是没有反馈,所以还不是恒温的,但是可以无极调节功率了

网友:
不行吧?要上焊台。

网友A:
拔、插、拔、插、拔、插。。。。纯手动占空比控制。

网友:
热风枪行吗?

网友:
热风枪又不贵,调温烙铁也不贵。。。。何必呢

网友:
教你几个适合小白的最简单的办法:
1  串联一个开关,并在开关上并联二极管。如:电流<1A,用IN4007,废弃的节能灯上都有,一般都是好的。大于1A可以多只并联。插上电源,闭合开关,电烙铁通电升温,接近高温时,切断开关,等于电源半波整流,约较低一半电压。约等于一半温度恒定。
2 串联冒宝上的风扇电子调速器,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电压。
3 淘个电动机保护温控器,选定需要的温度,如 需要130度,就买个100度的温控器,0.5-1元,串联在电路中,用高温线连接,绑在电烙铁加热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插、拔、插、拔、插。。。。纯手动占空比控制。

厉害了,手动pwm,不过频率太低了,用555搭一个脉冲电路,然后控制mosfet,这样比手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