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宝30% oil9%或者22%区别

楼主(2017-04-17):
请教,我买错油了,车用甲醇油不能用在飞机上吗?为什么?或者把车用油适当添加什么可以用在直升机上?

网友A:
车你不是比赛很少会长时间保持大油门,油门变化大。飞机不同,尤其是直机在飞行时一直保持大油门,对润滑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你不是比赛很少会长时间保持大油门,油门变化大。飞机不同,尤其是直机在飞行时一直保持大油门,对润滑要 ...

在哪里能搞到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你不是比赛很少会长时间保持大油门,油门变化大。飞机不同,尤其是直机在飞行时一直保持大油门,对润滑要 ...

缝纫机油行不行

网友:
如果连模型甲醇油里面的润滑油成分都不清楚的话我建议你不要考虑自己配了,找认识的人换一桶或者卖掉重新买

网友:
百分几,一般都是硝基甲烷的含量,数值大说明爆发力大。

网友:
直机不都是全油门了吗

网友:
对于飞机发动机来说,硝基太高,润滑油太少,润滑油是蓖麻油,不是很好买,有的还要自己过滤,所以换掉再买最方便

网友:
好的车模油料飞机可以用 没问题

网友A:
甲醇油配油是先把甲醇和润滑油按比例配好,车模一般10%~15%的滑油,航模20%~30%的滑油
再在配完油的基础上按比例混入硝基甲烷,车用一般20%~40%,航模5%~30%
甲醇有毒,蓖麻油剧毒,硝基甲烷易燃易爆,三个东西都不好买
何况现在一般都不用蓖麻油来做润滑油了,有全合成的专用机油但价格较高,一般机油和甲醇不溶
以前在哪个论坛上看到过有人找到过一种汽车用机油可以溶于甲醇但具体是啥没透露,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多买几种全合成机油试试

根据使用模型不同,润滑油和硝基甲烷的量也不同。
车模油门大小变化大,次数频繁,需要灵敏的油门操作,在怠速情况下不能让缸内残留过多的润滑油来影响发动机运转,所以不要太多的润滑油。发动机散热相对航模要差,需要较多的硝基甲烷避免发动机过热。
航模油门变化少,飞行中大油门时间多,残留的润滑油会被大油门下扫气压力迅速喷出汽缸,发动机运转速度快,需要保持良好的润滑。相对车模散热好太多,不需要太多硝基甲烷来维持点火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油配油是先把甲醇和润滑油按比例配好,车模一般10%~15%的滑油,航模20%~30%的滑油
再在配完油的基础上 ...

大神

网友:
所以说我不建议新手自己去配,比例很难掌握,弄不好轻则让发动机运转不稳,难以启动;重则损坏发动机,甚至造成你身体伤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甲醇油配油是先把甲醇和润滑油按比例配好,车模一般10%~15%的滑油,航模20%~30%的滑油
再在配完油的基础上 ...

亲爱的 蓖麻油无毒 硝基甲烷的含量是增加爆发力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 蓖麻油无毒 硝基甲烷的含量是增加爆发力与散热

无毒的那已经是合成油了,不加添加剂去除毒素蓖麻油就是有毒的

网友(2017-07-23):
这个车用的和飞机用的都是30%的硝基甲烷  但是车的只有9%的润滑油  直升机的润滑油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醇油配油是先把甲醇和润滑油按比例配好,车模一般10%~15%的滑油,航模20%~30%的滑油
再在配完油的基础上 ...

我去,蓖麻油也是一种植物油,啥时候成剧毒了???

网友(2017-10-08):
还是汽油机省事 但是cdi干扰问题要做好准备 套磁环用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