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锁尾的BUG

楼主(2017-04-17):
近期收了一架K110,玩玩耍耍蛮开心。但在用尽其锁尾到极限情况下发现K110锁尾有个BUG,造成容易炸鸡。
BUG如下:螺距过大,或者动力下降等各种因素造成锁不住尾,这很正常,空心杯锁尾不能要求太高。但问题在于,陀螺好像会自动记录锁不住前的最后方向,等锁不住后,机头向左甩,硬撑到悬停锁住后,陀螺会补偿,机头会自动右转,转到锁不住前最后那个方向。最大一次是,锁不住,机头左自旋一圈,悬停稳住,机头右自旋一圈自己补回来。。。近一点看得清,远了的话,什么时候锁住了自己补回来都看不清,很容易炸鸡。不知道厂家有没有发觉,改一下这个BUG吧。虽说K110耐炸,但最好还是不炸

网友:
确实有这个现象。要排震,特别是那个大齿盘一有毛刺就得换,我都换了十几个了,难道不能做好点,哪怕贵上几倍

网友:
学习了,难怪翻的时候易炸。这机子一旧,主板毛病多

网友A:
这正常。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为什么锁不住尾巴。   如果使用高速空心杯。震动合格。螺距设定合理的情况下。原装尾桨就能很好的锁定。你所谓的螺距过大说明你调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正常。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为什么锁不住尾巴。   如果使用高速空心杯。震动合格。螺距设定合理的情况下。 ...

不是说了吗,各种因素都可能造成锁不住。我们讨论内容不一样哦。我说的是伟力这个锁尾算法有BUG。你说的是怎么设置就能锁得住,而不让BUG暴露出来,但BUG还是存在。其实我的尾电机已经很长时间没换了,原厂的,用了那么久成本也回来了,的确该换了。其他设置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有我的飞法要求。发生锁不住,无非就是螺距过大,电池供电不足,尾电机不给力这几种情况。虽说可以换配件和改参数弥补掉锁不住,但为什么那么折腾自己呢,尾巴的BUG还是存在着,为什么折磨自己不去让厂家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了吗,各种因素都可能造成锁不住。我们讨论内容不一样哦。我说的是伟力这个锁尾算法有BUG。你说的 ...

我给你提建议……你怎么跟吃了药一样的呢?    我不管这是不是bug。 他只是个入门玩具!  他面对的群体就是新手。  偶发性不锁尾是机械问题造成的。 但是他还能回到起初位置!这难道不是对新手的照顾???  作为老手来说。 你不去检查机械。还在这要求厂家开始改??1吨车为什么不能拉100吨货?立刻开喷......   逗呢??

网友:
你这少将是水了多少年水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提建议……你怎么跟吃了药一样的呢?    我不管这是不是bug。 他只是个入门玩具!  他面对的群体就 ...

1,我们就事论事,锁不住后,人为救起来,尾巴是保持救起来最后状态好,还是右自旋一下补偿到锁不住之前的最后方向好。本身没锁住已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对于新手更是不容易救起来,再来个右自旋补回来,再一次出乎意料,应该没人喜欢这种补偿方式。
2,还是就是论事,发现问题提出来,只谈飞机优缺点,希望厂家能改,改不改是厂家的事,提不提是我们的事。老兄你没必要为厂家来莫名针对模友吧。
3,还是就事论事,我吃错药了?我应该吃什么药?你怎么知道我吃了什么药?到底应该吃什么药?。。。几年,少将,和提出厂家的一个BUG关系大吗?
4,现在的人为什么老是动不动就喜欢针对人来评价呢,也不知道上面我哪句话得罪老兄了?我向厂家提出建议,你不支持我的看法也正常,那也是针对我的建议,针对我?有意义吗?我们有矛盾吗?认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提建议……你怎么跟吃了药一样的呢?    我不管这是不是bug。 他只是个入门玩具!  他面对的群体就 ...

唉,老兄打个比方都不会。这是厂家设计锁尾的一个错误算法,是厂家的问题。明知一吨车去拉100吨,这是顾客的硬伤。。。就是因为你认为的面对的是新手,不错我也认为K110面对的是新手,所以很多新手并不一定能发现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排除老鸟会用来娱乐,老鸟也只是可能发现问题。我自认为目前自己110的硬件状态问题不大,够飞,控上设置也够自己操控,给一个新手飞绰绰有余,就算是拿一架新的K110来,我觉得自己也不能榨干它的能力,面对这样一个模友提出建议,你不喜也就算了,喷模友是什么意思呢?再说我也没喷厂家,无事生非,造谣,那的确是在黑厂家。我说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你看问题小,我也看问题小(因为本身耐炸),只是提出来一下,我哪里喷厂家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老兄打个比方都不会。这是厂家设计锁尾的一个错误算法,是厂家的问题。明知一吨车去拉100吨,这是顾 ...

我想说我们在一个频道吗?   你强调算法错误。  我强调 你设置 震动过关根本不会出现你所谓的锁尾问题....没锁尾问题还纠结个什么事??你自己问题非纠结一个玩具的算法?  也就是说陀螺仪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锁住尾巴。  我不管。  锁不住就是陀螺仪不好?

   就算专门的陀螺仪也各有优缺点。 震动太大翻机的事屡见不鲜。    那你怎么不去让厂家改的抗震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我们在一个频道吗?   你强调算法错误。  我强调 你设置 震动过关根本不会出现你所谓的锁尾问题... ...

的确不在一个频道,呵呵。你没看到事物本质。你所说的修改参数能解决锁尾问题,锁住了,就不会发生锁不住后的一个补偿BUG。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治标不治本。问题还是存在,只是不让他暴露出来。再可以肯定说,就算再比较保守设置,把K110锁尾能力榨干,这个很多模友照样可以办到,所以不是什么设置和硬件的问题。而且我也早已说过,锁不住我看是非常正常的事,而锁不住后的补偿回来是不正常的设计算法,是个缺陷。提出这个缺陷,只是希望厂家能改,没奢求厂家能够召回啊,改刷程序啊之类的做法,只希望厂家之后设计生产的产品把这个BUG改掉,改不改厂家自己决定。
打个比你恰当的比方:车辆出厂发现一个设计问题,刹车真空泵膜很容易破损,后果大家都知道。那么是让顾客尽量少刹车,刹车轻点,减少使用次数,降低使用损耗呢,还是厂家应该召回改正?老兄,你之前的表达的意思是应该选择忍受,连提出一下建议都不能啊。。。
这个比方是很客观的,一个是几元到几十元的炸鸡费(当然不一定炸坏),一个是车毁人亡,只是结果程度不一样。
发现错误,被人指出错误,并不可怕,改正就好了,设计发生错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不敢面对,逃避,治标不治本,呵呵。。。如果我说的是个案,仅我一架K110有这个问题,那是我人品问题,我再买一架玩玩。但这个是共性设计缺陷,提出建议有何不可?还不让我提出?让我来改?厂家如果真想好好做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听到看到这些建议,改不改他们自己决定,我们模友等着就好,没必要来喷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不在一个频道,呵呵。你没看到事物本质。你所说的修改参数能解决锁尾问题,锁住了,就不会发生锁不住 ...

好了好了。 你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好了。 你赢了。

没有输赢,观点不同

网友B: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各位大神,k110倒飞以后能切换到6轴模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各位大神,k110倒飞以后能切换到6轴模式吗?谢谢!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6轴模式我就试过几下,没玩过,不能乱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6轴模式我就试过几下,没玩过,不能乱说了

我是说倒过来以后,能不能切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倒过来以后,能不能切换,谢谢

倒过来我没试过啊,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过来我没试过啊,不好意思了

没事,非常感谢!

网友:
甩回去的原因是尾巴PID的 I 没最大值限制。。。应该有个最大值限制,转回20度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