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故障,启动卡卡卡卡,求助!

楼主(2017-04-17):
上次使用正常,今天突然出现故障。
经多次测试,确是电调原因,其他元件都正常。启动时电机咔咔咔,而后正常运转,线路检查过未有接触不良,电调也按照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了,但问题依旧!到底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硬件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出问题了

应该是硬件问题,但是也太突然了。

网友B:
置换法 换个电调测试电机   换个电机测试电调   有时候电机线断了也卡

网友C:
碰到过这问题!调整电调里电机进角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问题!调整电调里电机进角后…就正常了!

好的,下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置换法 换个电调测试电机   换个电机测试电调   有时候电机线断了也卡

置换法试过了,电机等元器件都没问题,确是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
虚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D:
电机问题,换个立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问题,换个立马好

电机没问题,已经置换过多个电机电调,确是电调的事

网友E:
电机缺相了,一般是线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缺相了,一般是线没焊好

电机没问题。确实是电调问题,应该是硬件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问题!调整电调里电机进角后…就正常了!

进角低中高都试过了,仍然不行,应该是硬件原因

网友F:
遇到过这种情况,咔咔响又有点像急刹车咣当一声,把香蕉头(尤其是电机端)重新焊接,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这种情况,咔咔响又有点像急刹车咣当一声,把香蕉头(尤其是电机端)重新焊接,问题解决了

全部重新焊过了,还是不行。应该是硬件原因

网友(2017-07-23):
卡的原因就是电机三条线虚接,电流不够大,香蕉头磨损,虚焊,造成的。我之前遇到问题,电机可以倒转,不可以正转,困惑我好久,最终解决,线圈没有问题,就可以转,为什么一个方向转,就是香蕉头问题,换电调测试就解决问题了。经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电机缺相也会卡卡卡的~~~看下是不是香蕉头没接好?有时香蕉头卡不好也会的~~~

网友:
换过新的香蕉头试试~~~焊香蕉头的时间过焊也会烧坏香蕉头的~~~焊接的时候尽可能快,一次OK~~~焊久了会高温烧糊香蕉头~

网友(2017-09-05):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有可能是电机的原因或者电机轴承不行了

网友(2017-10-15):
电调受潮了,通风晾干就好

网友(2019-01-19):
我也是这样子

网友:
那位大神指教指教怎样解决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堵转啊 ,我飞机经常这样,在重新拉一个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