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大疆snail电机飞固定翼

楼主(2017-04-17):
最近论坛里双发机的帖子多了。前段时间带几个新手入魔,忽悠他们做了个6发机,最近他们意犹未尽,想弄个起降距离更短的飞机。。。于是。。。

网友A:
哇~哥哥竟然也在逛论坛~又同步了耶~

网友:
发视频呀~短距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哥哥竟然也在逛论坛~又同步了耶~

被发现了

网友:
这个有点吊哦,上视频啊

网友B:
  8个 马达,,足够 固定翼 垂直起飞了。。

垂直 起飞 之后 自动 转换为 水平飞行 。。。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这个重心一定要配好吧?

网友:
我擦,这个霸气

网友C:
大桨小螺距低重量才是缩短起飞距离的正道吧……

网友D:
忽悠。。。。这词用的

网友E:
效果如何,多大推重比,多大起飞和降落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如何,多大推重比,多大起飞和降落距离?

推重比估计2.5,重2.8kg,4米起飞,15米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老虎???

还好,不是那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小螺距低重量才是缩短起飞距离的正道吧……

百度美国的x–57验证机看看,现在搞真机的流行多发动机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 马达,,足够 固定翼 垂直起飞了。。

美国刚刚试飞一个24涵道的垂起机,我们还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美国的x–57验证机看看,现在搞真机的流行多发动机小桨

网友:
看着就是一堆米

网友D:
这么多电机

网友G:
电调多大的?动力组数太多了推重比反而不好提高呀,线路电机电调都是重量

网友:
观摩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多大的?动力组数太多了推重比反而不好提高呀,线路电机电调都是重量

电调也就几克,30A还是40A的,电机只有30克,单发拉力有1公斤多。当然电线是比较重的,这个不好避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调也就几克,30A还是40A的,电机只有30克,单发拉力有1公斤多。当然电线是比较重的,这个不好避免了。
...

1公斤?请教电机型号和桨的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公斤?请教电机型号和桨的类型

电机可以用朗宇X2206S 电调用好盈micro BLS 30A 桨5045*3

楼主的机应该是同级别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公斤?请教电机型号和桨的类型

某宝搜 大疆snail。我标题写着的,就是这个动力

网友D:
这个翼型好特别

网友:
动力足够大了。。。。。。还要考虑考虑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卖电机的高兴了,一机六吃😄。我也正好有六个穿越机的电机闲着,有空了也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