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涂装用什么做?

楼主(2017-04-17):
请教一下:大家的涂装除了贴纸外,一般都用什么来做呢?

网友:
丙烯颜料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自喷漆了

网友:
丙烯,防水

网友:
自喷漆,不过在泡沫上效果一般

楼主:
丙烯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做了一架喷火,用的三和自喷罐,时间一长,不停掉漆,手一拿全部黏在手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怎么破?

网友A:
最近在测试丙烯和郡士油漆,都是喷笔喷涂。现在看来在epo上基本都耐不住美纹纸粘,所以遮盖是个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丙烯还是首选,无毒,便宜(直接95%乙醇做稀料),喷涂干后变成韧性的漆膜,指甲刮呀啥的都不会掉。反观郡士油漆,干后确实好看,但是是脆的,指甲刮过就能听到漆面碎的声音,附着力会随着使用慢慢变次。。。

网友:
另外,eps的话也丙烯附着力更好,美纹纸都不一定粘的下来(不会大片剥落)

网友:
用汽车改色贴膜,细小位置用水性漆刷上就行,罐喷漆在泡沫上的附着力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测试丙烯和郡士油漆,都是喷笔喷涂。现在看来在epo上基本都耐不住美纹纸粘,所以遮盖是个问题,但是 ...

请问丙烯就是画水粉用的丙烯颜料吗?兑水稀释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丙烯就是画水粉用的丙烯颜料吗?兑水稀释的那种?

水粉和丙烯是不同的两种,水粉怕水,丙烯防水,都是用水稀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丙烯就是画水粉用的丙烯颜料吗?兑水稀释的那种?

是的~丙烯颜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克笔

大赞!不过别用红色的,红色的会褪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水粉和丙烯是不同的两种,水粉怕水,丙烯防水,都是用水稀释

对对对
不过丙烯喷涂还是用酒精稀释的好,水干的太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
不过丙烯喷涂还是用酒精稀释的好,水干的太慢

电吹风吹啊,当年俺艺考用滴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吹啊,当年俺艺考用滴办法

哈哈,那就又多一道工序。酒精就挺好,大风喷干的也快,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