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小胖作业贴~ China FPV 洋气的猫总

楼主(2017-04-17):
交作业拉~~咱们China FPV出勤率最高的载机小胖,小峰,国足,小义,8号哥,剑侠哥,涛哥。。还有我~~~哈哈哈。 下次聚会必须来个小胖大合影~速度拆包装贴膜节奏干净的。。白切鸡摸摸好顺滑

这次决定用比较艳丽的颜色, 冰蓝和蒂芙尼~~来个清凉一夏

机身

鸡翅膀

收工暂定的效果

第二架蒂芙尼开工

来点玫红配色,我就爱这样的调调~~

两架一摆~~~哇哈哈~~不错! 很好看~~~桌子太乱了

大图蒂芙尼小胖

冰蓝小胖

咱们飞行团新成员KB,摸这蒂芙尼都淫笑~ 哈哈哈~~颜色很钟意。蒂芙尼小胖安装的F3飞控

冰蓝小胖安装的是apm飞控。

    暂且到这。。 下次更新小胖飞行
                                                            China FPV 洋气的猫总

网友A:
这是什么膜,贴的这么顺溜

网友B:
楼主,  膜是那种车用改色膜吗?    咋贴的?  这么顺,  我贴废了好几米了,  有啥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膜是那种车用改色膜吗?    咋贴的?  这么顺,  我贴废了好几米了,  有啥技巧吗?

对。 技巧就是耐心的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膜,贴的这么顺溜

马云找改色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膜是那种车用改色膜吗?    咋贴的?  这么顺,  我贴废了好几米了,  有啥技巧吗?

技巧就是你得买一把热风枪了,贴膜神器 必备热风枪和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巧就是你得买一把热风枪了,贴膜神器 必备热风枪和刮板

吹风机行吗?

网友C:
完全可以,温度用距离掌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温度用距离掌握就行了

好的, 谢啦,   是不是要两个人操作?  一人吹,加热,让膜软化, 一人拉膜,使之平整覆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啦,   是不是要两个人操作?  一人吹,加热,让膜软化, 一人拉膜,使之平整覆盖?

有个人帮忙更好啊,先裁好大小,然后从平整的地方开始贴有弯 或者弧度的地方吹软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人帮忙更好啊,先裁好大小,然后从平整的地方开始贴有弯 或者弧度的地方吹软贴

一整张大的贴,  还是裁剪小了贴?  拼接线条啊明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整张大的贴,  还是裁剪小了贴?  拼接线条啊明显的?

你看楼主的图 ,贴哪里 要先按照贴的零件大小好 ,整张没发帖啊,拼接缝你要裁的很直,一边压另一边就好看了,没有规矩 自己在捉摸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楼主的图 ,贴哪里 要先按照贴的零件大小好 ,整张没发帖啊,拼接缝你要裁的很直,一边压另一边就好 ...

好的, 谢啦~~

网友D:
国足到此一游

网友:
老韩到此一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足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