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爬车防水怎么做?不会用避孕套做防水的老司机就不是好编辑!

楼主(2017-04-19):
文/图 KID

自从上次雨林赛结束之后,一直有小伙伴在问关于车子防水的问题。

除了攀爬车以外,大多数车模和船模都会因为进水导致故障而动弹不得。但是在雨林赛的时候,这些攀爬车似乎丝毫不会因为进水而导致停车、退赛之类的问题。那么这些模型是如何实现上山下海还不会挂掉的呢?

除了车子本身的设备不会因为进水受影响外(主要是机械部件和电机),电子设备自然也要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

机械部件防水

市面上大多数仿真攀爬车的车架主要材料是金属和尼龙材料,尼龙材料基本上不用考虑防水问题,这里只讲金属零件的防水处理。

对于金属材料来说,防水处理就是防止金属进一步氧化。金属材料的氧化反应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下。

根据金属材质的不同,在发生氧化反应之后的效果也会不同。比如钢铁部件发生氧化反应首先会破坏零件的表面结构,严重的还会导致配合松动或者锈死。

而铝合金零件发生氧化反应的话,情况则要比钢铁零件好得多。铝元素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氧化铝,氧化铝会紧紧的贴在零件表面成为一层保护薄膜,将零件和空气隔离开来防止继续氧化。

所以通常情况铝合金零件是不会继续生锈的,只是外表面会失去原有的光泽,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难看的灰色薄膜。

而在工业上,为了使铝制品更能经久耐用,常常把做好的铝制品浸在含有20%硫酸钠与10%硝酸的溶液里,使这层氧化膜更厚。

攀爬车的金属材料主要集中在螺丝、大梁、电机、拉杆和车桥上,条件好的小伙伴可能还会加个金属前后保险杠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做防水处理的。其实说到底,这些部件的防水处理,主要是为了防止金属零件的氧化、锈蚀,一般在出场的时候工厂都会做喷漆、防锈处理。如果是遇到DIY的那种没有喷漆的怎么办呢?自己动手喷漆呗。

金属的喷漆需要用到专用金属的底漆,然后再喷其他的普通漆。当然,金属做漆最好的还是烤漆工艺,不过这种工艺流程比较复杂,而且已经属于工业级别的范畴,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么外表的防水措施搞定了,对于波箱、车桥内部不停旋转的齿轮怎么办捏?其实内部齿轮防水更简单!

我们在组装攀爬车的各种齿轮的时候必然会用到润滑脂这种东西,由于油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溶于水的,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防水材料。所以在组装齿轮的时候可以考虑多打点润滑脂,让润滑脂将齿轮包裹起来,这样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水效果。不过在开始的时候,由于润滑脂的作用,齿轮的运行阻力会比较大,磨合一段时间后效果会有所改善。

自带防水配件

攀爬车机械部件的防水只能说是基本功,电子部件的防水才是重中之重。

其实攀爬车的有些部件是不需要做防水处理,不过需要经常清洁维护(比如电机)。

在购买设备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自带防水功能的配件(比如防水电调、舵机电池等)。

如果实在买不到自带防水的配件,也可以通过DIY的方式自己动手对电子设备做防水改装。

DIY电子部件防水

电子部件的防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电子产品的外面刷一层防水涂层进行防水,另一种方式是采用一个统一的防水盒,将电子设备都装在里面。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对于小伙伴的动手能力和布线可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防水涂层

这种防水方式比较简单直接,缺点是会破坏设备的外形结构,失去保修。

防水涂层种类较多,分别有703(有色)、704(白色)、705(透明)三种防水硅胶,三防漆、502和AB胶等。一般来说,电子部件的防水推荐705和三防喷漆(透明),不推荐502(对铜有腐蚀)和AB胶(粘的太牢,不利于维护)。

在喷涂防水涂料的时候,电路板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面面俱到。如果有一丁点的遗漏,就可能会成为你的“阿喀琉斯之踵”。
(PS:阿喀琉斯之踵原指阿喀琉斯的脚跟,因是其唯一一个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地方,是他唯一的弱点,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被人射中致命。)

防水设备盒

使用设备盒防水的好处是可以在不损坏电子设备外观等情况下,做到最基本的防水同时还能保修。

有些攀爬车会随车附赠一个这样的小盒子,这个盒子就是传说中的设备盒。不过一般的设备盒的防水能力都有限,在安装完设备之后,最好在外面在做一层防水效果会更好。

设备盒内部一般是安装一些不能防水的电子设备,比如接收机、灯组、声组等。这些设备的线路往往比较复杂,接完之后从设备盒里面要理一堆线出来,如何把这些线有序整理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关于理线目前也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5iMX论坛大神JACK在组装CAPO JK时所采用的理线方法倒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就设备盒防水而言,这种方法也并不是完美的。由于电线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固定的,在晃动的时候容易破坏备盒的电线接口,进而造成设备盒侵水。虽然水量不多,但是长此以往,对电子设备也是非常不利的。

歪门邪道的防水大法

除了以上的防水措施以外,在设备外面套避孕套、塑料袋这种方法也有小伙伴尝试过,据说效果还非常不错哟,不过毕竟只是临时措施,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想要实现像潜水艇那样耐操,还是得搞一个360°全方位的防水措施。

防水并不只是攀爬车的课题,船模和其他车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除了购买自带防水的设备以外(成本高),防水涂层基本上成为了最普遍的防水措施。当然也有公司做过多功能的一体式防水设备,不过效果似乎并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各位老司机们使用什么方法给你的爱车做的防水呢?欢迎在下方回复留言。

楼主:
戈壁陷阱 —— 逃不出的沼泽

网友:
我是把电调和接收机拆开,电路板双面涂胶。

网友:
好文章呀!

网友:
可以的,收藏了

网友A:
防水是有针对性的,统一防水比较好。曾经也是704和705的忠实信徒,直到一天舵机连续挂三个后,该信念动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是有针对性的,统一防水比较好。曾经也是704和705的忠实信徒,直到一天舵机连续挂三个后,该信念动摇了 ...

说明舵机买的不够好,可以试试1210,据说防水效果相当不错,鉴于厂家没投广告,所以你自己在TB上搜哈嘛,也不是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舵机买的不够好,可以试试1210,据说防水效果相当不错,鉴于厂家没投广告,所以你自己在TB上搜哈嘛, ...

我们这边群里应该是第一批大量使用的,确实如你所说太贵
攀爬车拿出去外场乱来用那么好的舵机心里上过不去
曾经用过辉胜舵机上704,完全胡来,硬扛8个月,之后换成别的一天换3个

网友:
CFX-W,好车……

网友(2018-01-25):
很黄很暴力的防水大法~~~

网友:
论坛最近发车辆模型的帖子比较多啊

网友:
我的90031 涂的防水硅胶,全封死了

网友:
避孕套防水大发  666

网友:
硅胶最好用

网友(2018-04-10):
太专业了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齿轮进泥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齿轮进泥沙怎么办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不管,如果影响使用就必须拆开清洗重新上油!

网友:
电路板喷防水胶

网友:
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
专业,。。歪招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8-05-10):
以后套套要回收了,

网友:
我用三防漆

网友C(2018-06-30):
牛逼。哎,不过小编你尝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哎,不过小编你尝试过没?😏

试过才告诉你的撒

网友:
灌胶加套套大发

网友:
防水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2018-08-13):
很好的資料。。。。。

网友(2019-04-12):
一直搞不懂避孕套怎么做防水   口子扎紧了,不是还是有缝隙。

网友(2019-10-03):
高手!我们那原来修水电站的时候,炸隧道在水里放炮,就套的这个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群里应该是第一批大量使用的,确实如你所说太贵
攀爬车拿出去外场乱来用那么好的舵机心里上过不 ...

可以试一下CY舵机,防水可以信赖

网友:
静防水很简单,动防水需要全防密封工艺处理

网友:
就想问问歪门邪道怎么用

网友(2020-05-20):
引用 楼主:
说明舵机买的不够好,可以试试1210,据说防水效果相当不错,鉴于厂家没投广告,所以你自己在TB上搜哈嘛, ...

1210是个啥

网友(2020-08-13):
有以第一视觉来开的那种吗?

网友:
看帖是一种享受 回帖是一种美德 好贴不能沉

网友(2021-11-05):
长知识,有钱就提高设备防水等级,没钱就自己看着搞搞,玩得开心最重要

网友(2021-12-13):
模友有想法,干货满满!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