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微风动力问题

楼主(2017-04-17):
做了一个微风,有900克,上一阵生小孩忙,这几天稍微清闲点,想飞一下看行不行,问题是做的时候电机装的2212,KV1400,不能拆卸,动力偏弱,30A电调,3S电池,所以想问一下想飞这个机子,螺旋桨配多大的可以相比较来说好一点,谢谢诶各位大神

网友:
用8060或者9045是比较好的,再大电机就要超载了

网友:
我看7060的就够了,1400转速太高了,大桨不行。

网友A:
8*6的桨。 拉力700G吧。 飞起来不暴力、900g的机要换成2216的

网友B:
我用1400KV电机配9060仿马刀,飞起来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400KV电机配9060仿马刀,飞起来杠杠的!

几S电池?您飞机有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的桨。 拉力700G吧。 飞起来不暴力、900g的机要换成2216的

电机换不了,2212的,用8060能飞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S电池?您飞机有多重啊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基本上都是3S电池。微风你想多暴力?KT板也不经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基本上都是3S电池。微风你想多暴力?KT板也不经拉呀!

我是想能飞起来就行,900g的重量,2212.KV1400配9060,3S电会不会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能飞起来就行,900g的重量,2212.KV1400配9060,3S电会不会烧了啊

放心烧不了。微风对推重比要求不高,这本来就是飘飘机嘛,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