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对于穿越机带增稳云台、光流、超声波、GPS的看法

楼主(2017-04-17):
穿越机从我的理解来看,一般基本都是从 增稳->半自动->手动 这样一个进阶过程,最后玩得就是穿越的灵活+暴力(手动),在整个的进阶过程中根本就不需要有光流、超声波、GPS。但现在上层有想法要做个带光流、超声波、GPS、增稳云台穿越机,(……) 产品的定位是对于小白用户来讲玩穿越(有带光流、超声波、GPS嘛!)还有增稳云台。 当时听到这个项目,我就无语了。
因为从这些配置来讲,那就是航拍机嘛!最多就是在常态的航拍机基础上,要求能飞得再快、再灵活点。也就是说最多就是把航拍机当作入门级的增稳模式穿越机来玩玩。
当玩家进阶后,光流、超声波、GPS、增稳云台这些都TM是扯蛋!
这些配置在穿越机上到底算是个什么鬼?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对于小白用户来讲,这些配置的必要性有多大?

网友:
你都说是什么鬼了,还怎么说。
其实加上这些功能有很有意思,反正玩机的又不是一个机。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和它能飞多快,新手最关心这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和它能飞多快,新手最关心这两点

价格可能会与华科尔轴距200以上的差不多,肯定没有纯粹的穿越机快、灵活啦 看到那些配置就知道是航拍机与穿越机的中间产品  可能最后还会四不像 所以很纠结

网友:
参考京商的枪控四轴鸡,这种不文不类的只能是玩具级别

网友:
其实穿越并没有很难飞,不需要那么多的电子辅助,最关键在于心理,一定要不怕炸!不怕炸!不怕炸!

网友:
你有看过穿越机会自动停在穿越门或树前,然后犹豫要不要后退吗?
我是这样和路人甲说的。

网友:
可以组台御出来

网友:
这穿越机是拿来和蜗牛比速度的么

网友(2017-11-25):
事实上航拍机、穿越机应该从用途来区分而不应该从硬件配置来区分。当所有部件都能像大疆那样高度集成化,就像大疆那样的商品机一样,航拍穿越均能胜任,多轴这玩意儿可变性多样化,几年前玩多轴的时候,还没有“穿越机”一词儿呢,如今再上坛子发现多了这么一词儿,还有专门的版块,呵呵。
比起直机来说,所谓的“穿越机”已经很好飞了,我不反对穿越机加任何辅助功能,爱折腾的模友始终爱折腾,这也是一些动手能力强的玩家所津津乐道的。

网友(2019-12-30):
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认为玩机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有人爱追求高速刺激的快感,有人喜欢折腾各种技术的成就感,即便是同一个人,高速暴力玩时间长了,也不免厌烦,玩点稳定抒情的,也可以调节一下情绪;相反,总稳定,感觉不过瘾,拆掉各种传感器,恢复暴力,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看来,同一套机子,功能扩展了不少,我感觉折腾这些,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