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3飞控

楼主(2017-04-17):
大疆N3飞控农业款我想给飞控单独共电 这样换电池飞控就不断电了 不知道怎么接求大神指点下 最后不影响原来的供电线路

网友A:
单独用一块电池接飞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一块电池接飞控就可以

那飞控就测不到动力电了

网友B:
用一个低压的电池接一个二极管到动力电总线上。二极管可以保证不会有反向电流,动力电移除之后还能继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低压的电池接一个二极管到动力电总线上。二极管可以保证不会有反向电流,动力电移除之后还能继续供电 ...

谢谢这个办法好像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