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重心问题

楼主(2017-04-18):
请问大神们,测量上单飞机重心点在什么位置,越详细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
机翼前三分之一位置

网友A:
不同的机翼其重心位置不同,机翼前三分之一是大概位置,边飞边调整才能最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机翼其重心位置不同,机翼前三分之一是大概位置,边飞边调整才能最终确定。

对,这个需要试飞确定。我做的飞机就不在三分之一,而在机翼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