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炸机电机座损坏

楼主(2017-04-18):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说的是15e电机座太脆弱,买来都会裂缝或者被压坏了。寻思着有没有相对耐炸、却结实的电机座。

大家都讨论说,炸机基本都是头先着地,必须炸坏电机座泄力,才能更有效的保护机身。所以电机座才会很容易炸坏,同时保证了电机座的轻。
或者说炸机总的有损失,要不厂家亏了。泡沫机都会缝缝补补又三年,不像直升机一样后期投入会很大。

作为新手第一架固定翼15e买来一个月了吧。会航线,简单蛇滚。一个月炸坏了4个电机座。25元一个,能接受,关键炸坏后更换不方便。我寻思着能不能有一个炸了后能泄力保护机身,同时耐炸,炸后方便修复的电机座?

楼主:
改进的电机座和之前重量差距我能接受。但是炸机后效果如何呢?今天飞行炸机了,说实话,炸得我很满意。最满意的一次炸机。没改进之前炸机是这样的

楼主:
炸机完全按照自己预想的地方炸机。炸机后的海绵成功的起了缓冲作用,保护了机身。炸后的电机座回家后,四面用轻木条粘起来,最好在轻木条上用工具的开个豁口,炸机能从此处断裂。不知道厂家怎么想?厂家会不会跟进呢?对比一下改进和没改进炸机效果对比

网友A:
就是电机座中间增加泡沫么?感觉不错

网友:
赞 好想法 分断可控制的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机座中间增加泡沫么?感觉不错

lz的想法是在电机座上分断加强,故意留出脆弱的地方,炸鸡的时候就在留出那脆弱的地方炸掉不伤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想法是在电机座上分断加强,故意留出脆弱的地方,炸鸡的时候就在留出那脆弱的地方炸掉不伤机身

总结的很好,关键处留豁口,不至于整个电机座都炸坏。还有海绵体很重要,断处断后,就发挥了海绵的作用,缓冲泄力,保护机身!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炸机

对于新手提高修机效率的确是个好方法,减少炸机都得经历炸机这个阶段

网友D:
维修这个环节,(炸后的电机座回家后,四面用轻木条粘起来,最好在轻木条上用工具的开个豁口)。能优化到现场就能处理的方法,就更完美啦

网友:
可控炸鸡,高实在是高

网友:
研究不炸鸡,提高自己,研究修飞机,照福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个环节,(炸后的电机座回家后,四面用轻木条粘起来,最好在轻木条上用工具的开个豁口)。能优化到现 ...

带上胶水和轻木板现场就能修复。关键胶水凝固需要些时间啊。。 你在现场等几个小时还不如回家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炸呢

网友:
不炸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