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鸟!

楼主(2017-04-18):
A433和A飞控,与新疆433 U22  哪个稳定点!想两个之间选一套!用过的给个建议!谢谢啦!A出了个迷你AAT好用不!

网友:
建议不用大疆的----它是闭源的。

网友A:
A丢机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丢机不远了

A家的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家的不行么?

飞控可以,433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可以,433就算了吧

谢谢!!!

网友:
切糕好,A的我用过,不多说话,没U22方便,

网友:
还有,A的433简直就是烧烤炉,夏天用十分钟贴你脸上可以给你个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