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小台锯

楼主(2017-04-18):
制作一个小台锯,加装一吸尘部分。慢点推吸尘效果不错。

楼主:
白色的是吸尘袋。

网友:
看上去好666

网友:
木工活做得挺好。

网友:
不错!图片再多些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尤其是常锯一些纤維类的材料加装一吸尘是必要的,如果还不放心尘再过一下水。健康是大!

网友:
实用的DIY,负压吸尘是亮点。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非常好,,多点细节就好了

网友(2017-07-15):
推荐以后如不是利用闲置,优先选择使用固态继电器,可靠性高,特别是需要防尘场合。

网友(2019-02-02):
制作的很好,实用!

网友:
电机功率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