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马达在飞翼上的验证

楼主(2017-04-18):
大家好,我是来诈尸的!
话题开始,去年入了架z84用来玩FPV,看中其轻巧。但是飞翼混控在用飞控时会有一点困扰,所以,改!
构思:将升降舵从混控中分离出来,这样副翼只管副翼,升降舵由矢量马达控制实现。
一:需要一个可以上下倾转的机构,然后带动马达倾转,为了保证马达在倾转时不向别的方向偏,需要一个固定支撑轴,这个轴与机身平行,马达沿着这个轴倾转!
二:需要一个让倾转机构转动的动力,我选择了舵机作为倾转动力,原因在于升降舵的倾转不需要很高的响应速度,而且舵机取材方便。
三:矢量原理,此为后推机,当马达向上翻时在推力的作用下会把机尾向下压,这时机头就翘了起来,实现爬升的目的。当马达向下倾转时在推力的作用下机尾会向上抬,这时机头会向下,实现滑落的目的。
四:制作要点,在组装矢量马达时应尽量靠近机尾,以保持原来的重心,并且留出倾转机构旋转时所需的空间。支撑轴与机身组装时应与机身保持水平,并且马达应在机身的中轴处,以免影响推力线。
五:飞行要点,与正常飞机相同飞行,在重心确定后矢量马达倾转舵机链接升降通道,起飞前调平马达的角度,以免起飞抬头或低头。马达低停转时升降舵会失效,降落时应注意。
六:diy所需材料均为易买件。法兰轴承2只,尺寸外10内5。十字马达座1只、5mm实心碳棒一条(根据实际需要剪裁,可承受约500克推力负载)。内5mm定位钉两只(此为直升机主轴定位环),胶枪一只。组装如下图。如果有疑问或者组装问题的可在群287709193内询问.

网友:
试飞了吗

网友:
同问,试飞了吗,感觉技术上是可行的,用马达抬头埋头来控制升降,副翼控制左右。楼主好想法,如果成功,下一步用全向球头,连副翼都省了,有没可能

网友:
超高机动飞翼

网友:
效果则样???

网友:
这种事情早就有人干过了

网友A:
这样改不太适合这种飞翼, 你应该玩过 手指顶竹竿,就是在手上竖直立起一个木棍之类的东西,靠手动作保持木棍的平衡,木棍越长就越稳定, 尾推的道理就和这个游戏差不多,但是要更复杂,还有螺旋桨的反扭,以及离心的反扭,不过这些都是理论,很期待你实际的飞行效果,赶快上视频吧

楼主:
统一回复:昨天完工到目前已飞行4起落,可以低速飞行,可以升降副翼同打不会螺旋!飞行非常稳定,大家放心DI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不太适合这种飞翼, 你应该玩过 手指顶竹竿,就是在手上竖直立起一个木棍之类的东西,靠手动作保持木 ...

可以忽略反扭,就算有,反扭有反扭的处理方式!而且这个只是单轴,别纠结那么多!

网友:
方法是可行的,混控就可以解决,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就像变轴距四轴一样。

网友B:
关闭油门滑行时,升降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油门滑行时,升降如何控制

需要调整了推油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举一反三,看看别处是否可用。

网友C:
楼主非常有创意。希望把细节地方补发一些照片。。。。。。。谢谢了!
另外,关于矢量电机座,建议参照一下“Y3”多旋翼的矢量电机座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非常有创意。希望把细节地方补发一些照片。。。。。。。谢谢了!
另外,关于矢量电机座,建议参照一下 ...

可以

网友C:
看了视频,确实是矢量电机。

网友C:
讨论:应该叫矢量电机座吧?

网友D:
喜欢这种尝试

网友E(2017-08-20):
感觉这种矢量飞翼,应该能飞出大仰角,超低速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