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轻微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18):
三轴都是直的 皮传 在某一次正常飞行着陆后换电池 再起飞悬停和航线时就飞机开始有节奏小幅度的左右前后晃动 频率不低 一直在晃 这是换电池前一次飞行没有出现过的 从后面和侧面看都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但悬停高度接近地面时 晃动居然会减小 高度升高一些后 幅度加大 而且电池电越足晃动频率越高 幅度越大 反而是电被消耗一些后晃动反而会减小 开定速晃动会变为高频振动 脚架都振得发虚 之前换主轴我已经 发现一些问题但找不到原因 在换新的主轴(可以确定是直的)后没装旋翼头 开控加电 从上面看新主轴转起来会像弯的一样不同心 于是重新拆下主轴承座换了nmb轴承校准同心度后再试仍然如此 装上旋翼头试仍然不同心 现在是能飞也不影响锁尾但是这晃动很让人不爽 还请各位模友们帮忙分析下问题所在 也少走些弯路 thx

楼主:
将标题“轻微的”改为“晃动”

网友:
可能是十字盘感度太高,或者桨不平导致的震动太大。

另外,检查循环螺距是否偏大。可能需要略调小一点

网友:
这种飞机飞行架次多了,主轴横轴,旋翼头都会变形的

网友:
而且电池电越足晃动频率越高 幅度越大” 道理很简单,电量足,电压高,转速快,所以振动越明显。归根到底还是机械问题,检查三轴有没有弯,虚位是否明显等等。

网友:
检查尾轴和轴承

网友:
尾推顺滑度、尾桨夹松紧度、尾舵机顺滑度需要重点排查,尾巴感度也可以调整和试错。

网友:
排震是件头疼的事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买的6根飞越新主轴都几乎是同样程度的弯曲 原厂dfc我觉得不是偶尔或个案

楼主:
原厂dfc主轴都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