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副厂金属头到货了,还是要激动一下下

楼主(2017-04-18):
不少论坛的前辈说副厂的十字盘精度不高,就沿用原厂塑料的了,金属视觉还是不错的,激动一下下

网友A:
多少钱买?什么牌子,100s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什么牌子,100s可以用吗

全套含十字盘才138。不清楚合不合适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套含十字盘才138。不清楚合不合适哦

给个链接看看,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看看,什么牌子

你搜索【华科尔New V120D02S配件 金属头架升级件】

网友B:
横轴和主轴都不行,需要更换,随便一炸都弯了,原装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和主轴都不行,需要更换,随便一炸都弯了,原装的不会。

如果不炸的话,它这个经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炸的话,它这个经用吗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

好的好的

网友:
02s原厂的金属头很好,精度,质量没得说。
副厂的也用过,虽说便宜了100元,但真的质量差,炸几次,桨夹球头直接就断了,

楼主:
原厂买不到了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原厂的,好像记得200多把,其实感觉不好,
第一,拉杆和限位器有点干涉,没得原厂塑料的顺滑,这点很不好。
第二,桨夹夹不紧大桨,需要加垫片
第三,精度没觉得有提升,但是重量却提升了不少。

所以,用了一会就拆下来了,只留了十字盘,后来十字盘也拆下来了,只把主轴横轴当配件用了。

总体感受买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原厂的,好像记得200多把,其实感觉不好,
第一,拉杆和限位器有点干涉,没得原厂塑料的顺滑 ...

我测试了,精度该是不够高,抖动很大,还有点头动作,只好现在只用了金属桨夹,其他用原厂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原厂的,好像记得200多把,其实感觉不好,
第一,拉杆和限位器有点干涉,没得原厂塑料的顺滑 ...

对了,请教一下,我更换了蓝箭3018后,出现了金鱼尾,我把行程量调到了正负80,感度65,接收第三个旋钮也在2点钟方向,还是会有点金鱼尾,摆动幅度大概在左右5度左右,请问还可以在什么地方进行修正去除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什么牌子,100s可以用吗

我测试了以后,发现精度不行,要么抖,要么点头,总之不稳,换回塑料的就好了,所以不建议买了

网友C:
首先,我觉得麻烦,没用过这个舵机,以前用这个还得改舵机座。
但是蓝剑这个舵机我还是研究过,有的人说一定有金鱼尾,有的人又说没有。
主要的说法是这个02S三轴只能用原厂锁尾(保护自家产品),有人拆开过,说原厂电位器的碳膜大小很特殊,还有就是说蓝剑这个舵机速度不够,所以会来回修正。
我觉得把,既然有人说没金鱼,说明还是能调好的,
你把第三个旋钮,锁尾行程调小一点,感度再低一点,慢慢来试,最好是从开始温漂开始慢慢往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觉得麻烦,没用过这个舵机,以前用这个还得改舵机座。
但是蓝剑这个舵机我还是研究过,有的人说一 ...

可以理解成只能减少幅度,但是根除不了是吗?除非用原厂尾舵,可是原厂的容易抖舵…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请教一下,我更换了蓝箭3018后,出现了金鱼尾,我把行程量调到了正负80,感度65,接收第三个旋钮也 ...

尾管加长到17公分,用碳维传轴,切到18.4公分。陀螺仪设置调到80-90,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其实原装塑料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加长到17公分,用碳维传轴,切到18.4公分。陀螺仪设置调到80-90,应该可以解决。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