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固件怎么实现12通道啊。求助。

楼主(2017-04-18):
改了D7e,刷了新的deviation固件。怎么设置也只有8个通道。想求助一下大家要让上面的两个旋钮和两个两段开关工作的话应该怎么设置?映射的按钮已经都用完了。前面8个通道都搞定了,最后4个通道该怎么设置?

上面的两个两段和两个旋钮怎么设置才能用?

上面的两个两段和两个旋钮怎么设置才能用?

后面的通道怎么设置按钮?

后面的通道怎么设置按钮?

网友A:
开关都不够,实现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都不够,实现不了吧

怎么不够?六个拨段开关加两个旋钮就是8个通道了,加上油门,方向,副翼,升降。刚刚好12通。

网友:
估计是tx.ini文件里有东西没改

楼主:
教程里面照着改的。但都没有人改出12通的开关。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了?不过好像剩下的4个是PPM设置的。我也不知道了。所以来求助大家。

楼主:
急用呀.求助呀.自己顶起来.求指点。

网友B:
要刷机啊

网友C:
顶上的四个是通过PPM In接入的吧,那得在模型设置里设置PPM 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上的四个是通过PPM In接入的吧,那得在模型设置里设置PPM In

怎么设置的。请教我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的。请教我一下啊。

在你第一张图的界面按右键就可以设置啊!

网友:
设置12通道应当是可以的,我的是DEVO10,在模型设置里,有一个通道设置,里面的值是10,说明是设置为10通道,因为我的接收机是10通道的,如果你有12个通道的接收机,那么是可以在那个通道数里设置为12的,这时在混控里就会出现12个通道的设置项了,后面的通道设置时,到了那个输入项的选择处时,你只要拨动想设置的开关,遥控器里就会自动出现那个开关的选项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楼主可以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