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apm怎么刷历史固件?官网上文件不会搞

楼主(2017-04-18):
听说3.2各种坑而且没有终端功能,想刷3.1.5,mp的previoufirmware点了3.1弹出阻止框非让下载最新的。
去了apm的官网找到了apm1-quad,里面有一个网页点开是hex,我把里面复制粘贴下来进一个记事本然后改后缀成.hex,用mp读,说缺少ending flag, failed reading hex(就知道这个办法一看就不靠谱。。。)
或者谁告诉我刷1.5到底有没有特别优势。。。要不然不折腾了

网友A:
改后缀也是个办法,好像是这么改。进入“控制面板”,菜单栏选“工具”-->文件夹选项-->单击"查看"标签,把“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前的对钩对掉,改好后缀在恢复选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