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器中用哪个机型练习赛斯纳?

楼主(2017-04-18):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纯新手,想买个小赛,模拟器中用哪个模型练习呢?

网友A:
什么模拟器,有些就有塞斯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拟器,有些就有塞斯纳的

凤凰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凤凰5

应该有的,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你找找看

没找到啊!

网友:
找个看着像的就成,G4里面有标准的塞斯纳,不过是油机,其实不想折腾就找个相像的就成

网友:
凤凰5.5里面默认没有,但是可以下载扩展,但是是油动的。

网友:
上单翼差不多的就行,不错舵了能四边航线+安全降落就上真机吧

网友:
凤凰5怎么木有塞斯纳,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文件夹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