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插头不耐温

楼主(2017-04-18):
飞机5.5.电调亚拓100a 最后一张看的出胶壳已经融进去了,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拔下来,700级的机器都没问题 550级电流高就这样了。

网友A:
可能是插头变形,电阻变大

网友:
还是xt150实在吧。

网友:
上12S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插头。感觉像山寨货

楼主:
已经买了amass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插头变形,电阻变大

已经不是个案了,我朋友之前用这个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插头。感觉像山寨货

这品质确实像山寨

网友:
AS150飞5.5,顺时电流将近300A,啥事没有

网友:
明显插头问题接触不良一看就不是艾迈斯AS150镀金插头

网友C:
我的550还在用TX60 突然感觉压力很大啊

网友:
按理他就不该高温~~~~~~电阻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amass150。

艾迈斯大法好,我是想不明白你们5.5如何飞到这么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迈斯大法好,我是想不明白你们5.5如何飞到这么大电流的?

手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50还在用TX60 突然感觉压力很大啊

你应该飞的比我温柔

网友:
这温度不是一般高吧?

网友:
高手呀,如果没有虚焊什么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糙

哈,这个比较和谐的说法,我们悬停党所以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这个比较和谐的说法,我们悬停党所以电流上不去

哈哈 没有  真的很糙。但as150不管怎么糙也不至于这样 材质不一样

网友E:
亚拓认为直升机T插足够了

网友:
会不会插头没插到位或接触不良,造成高温?550还是有必要改12s,改完以后60—80安电流,否则6s电调选择余地太小了。

网友:
这插头看的怎么象连接电机电调的   我用rcproplus的

网友:
这插头好短。

网友:
其实XT90防打火的插头就很好用。

网友F:
楼主亚拓100a出过保护没?我前两天飞5.5不知道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突然失去动力,熄火降落了!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了,把公头的菊花捅大一点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局部电阻过大产生的。这种插头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你这就不是电池端的

网友:
不知道插头这种东西有什么耐高温需求?高温说明过载,电阻变大,损耗大,利用率低,换过大电流插头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网友:
真的感觉楼主这个插头虚焊了,要不再是山寨的这么大的插头也不会这样的。这个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啊。建议去掉保护套拍个照片看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亚拓100a出过保护没?我前两天飞5.5不知道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突然失去动力,熄火降落了!

插头这样也没保护,可以买

网友G:
看起来应该是RcProPLUS的S6P8插头,质量很不错的,不知道楼主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应该是RcProPLUS的S6P8插头,质量很不错的,不知道楼主的怎么回事

lz人品差

网友H:
焊接 问题吧,550 也是接近300A ,但下来插头都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