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的双发冲浪者进行时 不知道能活 多久

楼主(2017-04-18):
文字就不打了
c1那天潜水了
准备重回冲浪者小客机
上学期2200的电池小客机飞16公里
最后就是太稳,然后各种穿
这次设备还是以前的设备
飞控u2s
电机xxd2212  1400  8060
电调天行者40a
图传还是创新科200mw(说一下,创新科我飞过12公里,鹰眼显示信号还有34)
地面这次还是鹰眼旗舰版
好不喜欢打字啊
上图了

潜水了

潜水了

这次打印小胖大胖天行者

这次打印小胖大胖天行者

这张就是

这张就是

楼主:
慢慢跟新,我在想机翼是固定死还是
大家给一下,建议

网友:
直接来个三发

网友A:
等你的c1等你的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的c1等你的电机座

我在想怎么给你啊
不好运啊

网友B:
x8?如果是x8就没必要固定死啊,不过双发的话还来个拆机翼,挺麻烦,好多根线

网友C:
机翼三段对插,中间段固定于机身,双发电机固定于中间段机翼,这样二边机翼就简单得多了,参考双子星

网友:
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
冲浪者双发,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如果是x8就没必要固定死啊,不过双发的话还来个拆机翼,挺麻烦,好多根线

对啊

网友D:
电机的固定方式是错误的,  3D打印的材料6  7十度 就会发生变形,,建议你把电机固定的部分替换成木片,你打印的那个十字部分改成圆筒型 方便粘接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三段对插,中间段固定于机身,双发电机固定于中间段机翼,这样二边机翼就简单得多了,参考双子星

我也想,那样改,那样要改动很多

楼主:
我这个是,第二个了,除非你电机烧了,一般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固定方式是错误的,  3D打印的材料6  7十度 就会发生变形,,建议你把电机固定的部分替换成木片,你 ...

很多改大胖小胖天行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那样改,那样要改动很多

玩航模还是安全第一,反正我自己用3D打印的电机座全是跟木片粘接 然后在固定电机,咱们自己玩电机基本都是最大的负载配置,我做过测试,电机很轻松就能上80度, 80多度的时候,ABS都软了,更不用说PLA了,直接配合22系列的那种圆的电机木片做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建议你改一下,飞机损坏都是小事,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航模还是安全第一,反正我自己用3D打印的电机座全是跟木片粘接 然后在固定电机,咱们自己玩电机基本都 ...

谢谢,好意的提醒,但是我不会搞,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装的

楼主:
中午继续

楼主:
居然焊接的时候,没注意,把机翼烤了

楼主:
晚上继续

楼主:
窗外下着雨,我在寝室搞飞机
有点惬意

楼主:
差不多了

网友:
电机和机翼之间有没有下拉角?

网友:
手艺没得说。。。。。。

网友E:
很多人说打印的容易过热软化

网友:
相机的镜头,完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说打印的容易过热软化

看看我夏天飞吧

楼主:
我天的果子飞控

网友F:
小胖尾翼上支撑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胖尾翼上支撑的是什么

碳管啊

网友:
电机座外测是不是要稍微偏一下才能保证电机平行?

网友G:
200mw也能16公里吗,我最远试过600mw7.6公里直线距离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天的果子飞控

个人觉得U2系列飞控,既简单又稳定,是款非常不错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U2系列飞控,既简单又稳定,是款非常不错的飞控

我用aat,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mw也能16公里吗,我最远试过600mw7.6公里直线距离远

有什么不能的,看你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能的,看你的天线

我看你用的三叶草啊,远距离不是应该棒子更远吗

网友(2017-08-13):
请问楼主,双发冲浪者重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