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白屏,返厂检测说没问题,不给修,怎么破?

楼主(2017-04-18):
自己用的18sz,平时给学生训练固定翼用的D10,正常使用,不到一年时间,白屏了,一直没管,前段时间返厂,华科尔维修打来电话说没问题,不给修,顺丰到付发回来的倒是能用,但是用了半个月又白屏了,对华科尔很失望,有没有谁知道哪里有D10的屏幕单卖的?准备自己修,国产设备的质量和售后还是有很长路要走。

网友A:
上几天有个高手好像给D7E改有源晶振的帖子,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天有个高手好像给D7E改有源晶振的帖子,你搜下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你搜下2801控刷固件的帖子记得有提到液晶屏型号

网友B:
华科尔 D10就是要折腾才好用。 刷刷机,加个高频头呀,不折腾反而失控呀,死机呀,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 D10就是要折腾才好用。 刷刷机,加个高频头呀,不折腾反而失控呀,死机呀,什么的。

屏幕不亮,想折腾都不行

网友C:
刷过控就不给修了

楼主:
没刷过 飞X8 不用折腾,自己用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过控就不给修了

没刷过 飞X8 不用折腾,自己用18s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控就不给修了

再刷回来也看不出啥

网友:
我的D10和你一模一样。不定期白屏,返厂两次,故障依旧。
你试一下 ,我的开机预热5分钟,关机再开多数情况恢复正常,

网友D:
厂家有屏幕 要300多元。问题是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有模友说可能是稳压模块。可我不知道在哪
如果你的修好了麻烦告诉我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有屏幕 要300多元。问题是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有模友说可能是稳压模块。可我不知道在哪
如果你的修好 ...

好的,我再试试情况。厂家还是很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厂家有屏幕 要300多元。问题是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有模友说可能是稳压模块。可我不知道在哪
如果你的修好 ...

看看主板主芯片附近晶振上面有没有胶,有的话清除干净,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主芯片附近晶振上面有没有胶,有的话清除干净,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ok 感谢,我赶快去看看

网友E:
我的DEVO10刷机了的,有时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不过已经确认这个的不开机是与刷机无关的,因为不开机时,也不能进入刷机和USB模式,这两个模式是与固件无关的,只与MCU的启动模块有关。这时用维修电源供电的话,会测出电流为50MA左右,正常的工作电流在160MA左右,经检查是MCU的晶振没有起振,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STM32对晶振和负载电容及电路的设计有较高的要求,很多人的STM32板有遇到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很多人的解决办法是购买负载电容为6P的晶振,同时负载电容用进口的电容,这几项的成本估计都超过10元以上了,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换有源晶振,2元一只,有代换的帖子,代换后已经再没有出现不开机的故障了。
而楼主的故障是白屏,不知道遥控器有没有能启动?可以测量一下工作电流,如果是MCU的晶振没有起振的话,电流只有50MA左右的,绝对不会是正常的160MA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拆开后盖,金属镊子碰一下那个晶振的外侧一脚 ,如果能够显示了,说明是晶振没有起振,换有源晶振是终极办法。如果MCU的晶振是起振的,估计就不是这个问题了,从有背光来看,故障现象是与我的不一样的,我不能启动时背光是没有的。液晶屏不能显示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DEVO10用的屏是点阵屏,屏是有驱动电路的,要看那个驱动电路的工作是不是正常的,主要就是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DEVO10刷机了的,有时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不过已经确认这个的不开机是与刷机无关的,因为不开机时,也 ...

好的,谢谢,想了想因为毕竟屏幕还能亮,应该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DEVO10刷机了的,有时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不过已经确认这个的不开机是与刷机无关的,因为不开机时,也 ...

链接模拟器能使用,只是屏幕白屏没有显示,说明遥控器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链接模拟器能使用,只是屏幕白屏没有显示,说明遥控器工作是正常的

如果是连接模拟器还能用,说明只是屏幕显示的问题,估计是屏的驱动的问题,查一下吧,应该不是太复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连接模拟器还能用,说明只是屏幕显示的问题,估计是屏的驱动的问题,查一下吧,应该不是太复杂的吧 ...

大师,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半年前我的D10小摔一下就会偶发性白屏。最近频繁白屏。
1.白屏时只是看不见字,其他一切正常,有背光有声音,照样在外场飞机,2.白屏时多数情况下飞完一个电池后,关机再开机,都正常,而且连续关机再开机都正常。3.如果关机超过半小时以上或者第二天再开机都是白屏。
所以每次都是要开机白屏让它预热5分钟左右再关机又开机才能看见字。而且我感觉电池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容易出现白屏。最近比较严重 ,开机等十多分钟都不行了,偶尔又会恢复正常。
屏的驱动怎么检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连接模拟器还能用,说明只是屏幕显示的问题,估计是屏的驱动的问题,查一下吧,应该不是太复杂的吧 ...

再多问一个问题
我的D10微调有时候是反向的,比如飞行中发现副翼偏右,有几架飞机要向右微调,有几架又要向左微调,是不是和舵机的正常和逆转有关系,还是遥控器有问题呢、其他模友的控都是偏向左边微调向左,偏向右边微调向右。导致我从来不敢飞行中微调,
前天一个老司机帮我试飞新机,微调越调越严重。差点出问题。

网友D:
终于搞定了微调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终于搞定了微调的问题

是怎么搞定的呢?说出来让大家共享一下啊。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你用的舵 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问题了,舵机安装的方向不同也会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我想主要就是看你的这个通道在摇杆推到大的方向时,你的通道是显示的+100还是-100了,不过两个横向的摇杆我记得都是向左是+100,向右是-100的

对了我想了一下,可能是你在设置反向时,不是在那个通道上设置的,而是在里面的SCALE上设置的-100,这样也是可以反向的,但这时的微调方向就是与摇杆方向是反的了,应当是在通道名上设置反向,这时通道名上会带一个感叹号,表示是反向的,这时的反向是将所有的内容都反向的。

网友:
我没有反向舵机
D10控有两个地方可以改变舵面逆转。一个是功能菜单里的逆转设置,另一个是系统菜单里的摇杆方向。我的方法是。把系统菜单里的摇杆方向全部设置为常规,功能菜单里的逆转不论怎么设置都可以,然后微调都是往相反方向调,就是飞机偏右往左调。另一个方法是,如果摇杆方向全部设置为逆转。功能菜单里的也是怎么设置都可以。然后微调就是往同一个方向调,就是飞机偏右微调就往右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怎么搞定的呢?说出来让大家共享一下啊。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你用的舵 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问题了, ...

我没有反向舵机
D10控有两个地方可以改变舵面逆转。一个是功能菜单里的逆转设置,另一个是系统菜单里的摇杆方向。我的方法是。把系统菜单里的摇杆方向全部设置为常规,功能菜单里的逆转不论怎么设置都可以,然后微调都是往相反方向调,就是飞机偏右往左调。另一个方法是,如果摇杆方向全部设置为逆转。功能菜单里的也是怎么设置都可以。然后微调就是往同一个方向调,就是飞机偏右微调就往右调

网友C:
这么惨?我的用了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惨?我的用了5年了

买了四个,就这一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