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17新款银燕夜鹰 Pro 200 PNP 无法解锁

楼主(2017-04-18):
刚入的银燕夜鹰pro 200,装上了dsmx小接收,BF内的动量一切正常。
油门最低值在997-998,解锁开关设置都正常。从软件看各通道都没问题,就是解不了锁,电机不转(电机测试里试好 测试是转的)
解不了锁…

有大神遇过这样状况吗? ?求解

网友A:
CLI里get min_check看看数值是不是比997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里get min_check看看数值是不是比997要低。

稍早已设置为1000,仍无法解锁,晕

网友B:
是不是电调协议或者水平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调协议或者水平位置不对

查看BF页面中的姿态,方向及水平都正确
电调协议银燕出厂莫认为oneshot125
我有试着改成pwm、multishot等等
都无法解锁

真是怪,手上f3飞控的穿越机共3部,就这新入的银燕遇上这解不了锁的问题…

网友C:
加QQ408339319说下详细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408339319说下详细情况。

你好,已经加你qq了,请帮我确认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408339319说下详细情况。

真的很谢谢你线上的协助,刚刚试机,一切都ok了!
再次用力的感谢你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