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锂电池实测对比

楼主(2017-04-19):
扒一扒这些2S小电池

由于经常飞地平线的180级小飞机(固定翼版/新浪博客),手上积累了一些2S电池,有地平线原装电池也有副厂电池。最近热衷于电池测试,当然逃不过这些小家伙。下面就对这些电池做个测试对比。
工具仍旧用最近常用的电池负载测试仪(细节另文介绍)。由于所测电流比较大,用了10A级别的设定。

这些电池其容量从150mAH到300mAH,C数从20到45。包括:
E-flite 180mAH 20C EFLB1802S20 (EF180/20)

E-flite 200mAH 25C EFLB2002S25 (EF200/25)

E-flite 150mAH 45C EFLB1502S45 (EF150/45)

Giant Power 220mAH 35C (GP220/35)

Giant Power 300mAH 35C (GP300/35)

E-flite 200mAH 30C EFLB2002S30 (EF200/30)

Turnigy nano-tech 300mAH 25-70C “Compatible with EFLB2002S25” (TG300/35)

E-flite系地平线原厂电池(全部都是正品,非山寨),Giant Power系淘宝购买,而Turnigy系Hobby King品牌。不管哪家出的,是骡是马得拉出来溜溜。
对数据头疼的同学建议直接跳到最后一章。。。
第一项测试,足C伺候。
放电电流按各种电池的C数设定,比如20C 200mAH的,电流就取0.2x20=4(A).截止电压选取6.2V即相当于单个电池3.1V,这个电压选择基于单个电池的应用下,低于这个电压很多3.3V的电子芯片不一定能正常工作,在2S测试里延用了这个数值。当然你要追究的话也可以自己选喜欢的数值重新测试。同时,由于截止电压的设置以及测试电流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电池容量的记录,以下所有测试的容量数值只做横向对比。

图中只有三块电池有有用曲线,注意,有两组带*号的数据,由于设备的限制,实际放电电流最高只能到7.2A左右。挺住了足C测试的只有蓝色EF180/20一组……尼玛!这年头有多少标签是可以相信的呢??
也是啊,那么小的电池插头要过10.5A甚至21A,鬼才信呢,最可笑的是现在C数居然也标成一个范围了,还标到70C这特么也算自主创新吧,当然鉴于港人治港,这个功劳就别和香港人抢咯。
那么这些毕竟是有放电能力的电池,有些还是和飞机配套而来的,虽然足C放电是奢求,天生我才必有用,就看看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吧。
之前介绍过180机的耗电,接下来的测试就围绕这些数值进行。
2.5A电流测试
这个级别接近2500kV机的中位油门。

由于样本比较多,而软件一次只能显示最多十组数据,所以测试结果分两组显示。这里选取通过足C测试的EF180/20电池作为参考,同时显示在两组数据里。
除了三块EF200/20橙色表现奇差,其他电池表现基本可以,容量也基本成比例。这些电池飞180级2500kV小飞机休闲飞问题不大,EF200/20电池除外。
特别备注下,两组数据里均有看上去像粉红的颜色,第一组称为粉色,第二组称为桃色。下同。
3.6A电流测试
这个电流级别对应大多数3000kV 180机的中位油门。

有意思,更多电池开始扛不住了,除了EF200/20,GP220/35也加入。按理,220mAH 35C的电池可是应该能扛7.7A的,现在我们才加到3.6A……
5A电流测试
这个电流级别对应大多数3000kV 180机的全油门。

从前面两组测试我们已经知道,EF200/20和GP220/35连3.6A都顶不住,自然不必把它们包括在5A测试案里。5A已经超出了EF180/20放电能力固不包含在内。
测试结果表明,GP300/35接近崩溃,EF200/30和TG300/35表现尚可。
6A放电测试
这个级别的电流测试是比较电池在非常高用电情况下的表现,典型应用是28毫米的F16函道飞机。

测试显示,只有地平线的200/25电池和Turnigy 300/35能负担如此大的电流。数据还显示,其中一块Turnigy电池已经明显老化,故放电平台明显比较低,而另外三块则表现了相当的一致性。
综合实际飞行需要以及上面的测试数据,我们可以知道:
•    不管厂家怎么吹的天花乱坠,30C以上的电池基本就是个笑话,更别说45C 70C了。小电池,估计正牌30C就是个极限,山寨电池能有15C已经不错了。
•    横向比较,地平线的EF180/20,EF200/30, Turnigy的TG300/35明显突出,虽然TG待测电池中这几个电池都不是全新的,但表现尚令人满意
•    如果自己买,肯定就在这三款里选了。三个电池中,EF180/20电池容量小些,但重量也轻,后两种虽然容量大,但重量也上去了,在满足电流需求的情况下,三种电池都是不错选择
•    对于超大电流的应用,后两种电池适合。
祝大家飞行愉快!
老金原创。欢迎转载 – 请注明出处。

网友A:
大点容量的电池楼主什么时候能测试下~

网友:
为金将军点!!
敢说实话。

网友:
支持实测,数据面前扯蛋总是要露馅的。

不过45C电池是现实存在的,比如 这里  测试的一些。里面可以看到那些车模用的 70C~100+C 的电池都是扯蛋。

网友B:
hobbyking turnigy都是小作坊生产贴牌卖。所以说还是得用格氏花牌等高品质电池

网友:
好数据 珍藏起来。

网友C:
这种小电池,为了方便生产和提高产量。
都是卷绕工艺制作,倍率最多做到30C 。
而且连接器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楼主(2017-06-10):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池,为了方便生产和提高产量。
都是卷绕工艺制作,倍率最多做到30C 。
而且连接器影响也是非常大 ...

手里有几块 2s 500mAH 25C电池,用来飞 Venus Pro 3D机的,其中两块花牌蓝标,几年下了还是英雄不减当年,估计这电池现在都买不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点容量的电池楼主什么时候能测试下~

20A测试仪刚到,但总功率也只有200W,最多也就测测3S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