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

楼主(2017-04-19):
想把原厂电机重新绕下线圈,不知道使用什么方法更得当,多大线绕多少圈合适,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原厂电机怎么绕线,如何把电机壳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怎么绕线,如何把电机壳弄下来?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看过一些评论,还没开始实施

网友:
不懂就要顶

网友:
问下怎么开盖,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网友B:
齿轮拆下,定位铜套取下,直接轻松拿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拆下,定位铜套取下,直接轻松拿出。

这个倒是晓得了,就是不知道绕线用多大到漆线和绕几圈合适,再就是星绕还是Y绕

网友C:
120是入门机器,建议不必要有大改动,练好手感上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是入门机器,建议不必要有大改动,练好手感上大机

没有做大改动,只是原厂电机太肉了,从新绕线会有所改善。不想改2S电机,难得折腾,小鸡也抗不住。

网友D:
1S 6~7匝能达到极限转速。刚绕了一个0.33 7匝,暴力够了。就是耗电很快,打算换了9T的齿看看,能不能有更佳的效果。你可以试试0.38 6匝配8T的齿,估计差不多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 6~7匝能达到极限转速。刚绕了一个0.33 7匝,暴力够了。就是耗电很快,打算换了9T的齿看看,能不能有更佳 ...

刚入了个0.33,到了试试,不知道用那种绕法,星绕可以吗,还望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 6~7匝能达到极限转速。刚绕了一个0.33 7匝,暴力够了。就是耗电很快,打算换了9T的齿看看,能不能有更佳 ...

还有,那个原电机的线毂怎么拆比较容易不会搞伤,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原电机的线毂怎么拆比较容易不会搞伤,谢谢

1S用三角接法,网上教程多看,定子要加热不能硬拆,不要伤到绝缘层。总之要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用三角接法,网上教程多看,定子要加热不能硬拆,不要伤到绝缘层。总之要胆大心细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用三角接法,网上教程多看,定子要加热不能硬拆,不要伤到绝缘层。总之要胆大心细

图上还是图下,谢谢

网友E:
1s的话0.33三角绕8圈,2s的话0.33 Y接也8圈,不过2s建议0.25三角15圈,这样出线是双股而且软,y接单出线容易断。
对了,绕好后要上绝缘漆或者502,固定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s的话0.33三角绕8圈,2s的话0.33 Y接也8圈,不过2s建议0.25三角15圈,这样出线是双股而且软,y接单出线容 ...

感觉8圈好困难啊,定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8圈好困难啊,定子太小了

准备上线,阿弥陀佛,希望它还可以转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8圈好困难啊,定子太小了

绕越满效率越高,努力吧,定子残胶清一下能绕进去的。原厂电机绕成2s还是不错的,不比其他改装电机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怎么绕线,如何把电机壳弄下来?

用电烙铁加热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