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靠谱的F4飞控

楼主(2017-04-19):
之前买了这款

试过烧omnibus,revo,airbot的固件,飞是没问题,响应速度感觉比F3好,但是bb响只要一通电就响个不停(已经设置了vbat,也接了线),还有就是led灯不能设置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技术成熟的F4飞控?
其他型号的F4飞控有这些
眼花缭乱

楼主:
只要bb响和led正常,能开到双8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懂就要顶,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s.w11668823-15888995612.41.c3zkSA&id=54871131884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5888995598.14.H0w0qx&id=545585785630

网友:
我用的是蓝色板子的那种,ominibusF4,性能挺稳定的

网友A:
我用最便宜那种,bb没问题,led没试过好像有贴说用5电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最便宜那种,bb没问题,led没试过好像有贴说用5电机信号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

网友A:
3.15,以前3.10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以前3.10也没问题

revo还是omnibus还是airbot?

网友:
到现在都还没有用F4的理由是:
1。)Frsky的smart port回传不能用。而我又不想改我的接收机。
2。)F4 飞控多数还在用着mpu6000 SPI。

网友:
dys f4 已经爽飞

网友:
用你圖片中最後那片omnibus f4 pro v2吧,平宜可靠,可以在BF直改OSD,有Baro。可刷BF3.1.7 omnibusF4SD,LED用PWM6,BB從來沒問題,是你沒cal voltage吧?炸過無數次,還在用。

网友:
我用这个半年了,可以32/16K稳定,陀螺仪是ICM20608,BF3.1可以LED可以BB响,固件用的是bluejayF4

网友(2017-05-29):
刚入手OMNIBUS F4 Pro(V2),顶!

网友:
LZ我就是用你那块F4  BB会一直叫是你刷错固件
这片F4要刷AIRBOTF4  BB响就会正常  然后LED要焊到PWM5去
就一切正常了 不过这块只开8k/8k 无法开32k

网友:
最近国内开始有卖Matek的 F405 +OSD。
可以秒开32k/16k。价钱也平民化。
今天刚装好Matek的 F405 +OSD,明天试飞16k/16k + Dshot600

网友:
我用您說的倒數第二塊但用matek 三合一 的....但 bb 響,不會叫,led  沒試,其餘正常.bb 響有人有解嗎??
FRSKY XSR 電壓與RSSI 可以回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