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油机的老大哥,发动机初上手问题请教,望不吝啬!

楼主(2017-04-19):
先看图,搞了一个EME 70CC的发动机
之前从来没有摸过油机,身边也很少见到飞的
现在我想试车
从最简单的开始
油路怎么连接的。瓶盖是出油口的话,是不是接油滤in,油滤out出来后直接接上发动机进油口吗。
  然后油箱上的两个进口是干什么的,怎么加油的
后面发动机试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发吗各位老哥指教我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
不懂就要顶

网友A:
楼主厉害啊,没玩过发动机,一上手就EME70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没玩过发动机,一上手就EME70CC

老哥,教我两把,别走

网友:
建议你别弄了 很危险的 还有 油箱跟发动机之间最好别接油滤 堵塞影响稳定的  应该加油泵上加油滤的 上面两个孔你可以一个当加油孔 一个当进气孔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认真阅读前辈写的帖子 会有收获的

网友:
油箱黑色中间的连着油锤的出口是出油主油口,连接发动机化油器上那条蓝色的油管,红色的是油滤器,用剪刀把那条蓝色油管中间剪开,把油滤装在油管中间用作过滤作用,注意油滤的方向,(把油滤扭开,看到里面油滤网,滤网向油箱方向,滤网另一头是这孔的向发动机那边),油箱上面有两个接头的分别是一个按你的照片上的方向上面那个是加油管,下面那个是透气管。磨车要装上桨来磨合,按照说明书上调好混合油,我看你的发动机是带电启动的,你还要准备一个启动器的电调,电池,电启动这一块我没搞过。把发动机安装在固定座上磨车,要把固定座固定好,磨合时发动机会有抖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真心要找老手带你,不然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C:
搞明白了再动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176&extra=page%3D1 认真阅读前辈写的帖子 会有收获 ...

恩,这个帖子我看了,我会小心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这一套太简陋了,我怕漏了什么重要步骤
比如,发动机进气要不要安装过滤的,如果没有过滤,我在外面试车会不会有沙尘进入了
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容易被新手忽略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汽油机吗?要接高压包和点火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真心要找老手带你,不然是相当危险的

发动机进气和油壶进气口要不要做过滤处理的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明白了再动手试吧

那是肯定的,不然发动机损失事小,人身安全事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进气和油壶进气口要不要做过滤处理的老哥

试车 试发动机,暂时 不要装 空气过滤器 。

把发动机固定牢固,场地 地面先洒水 不起灰尘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车 试发动机,暂时 不要装 空气过滤器 。

多谢这位大哥!你的大家伙怎么样了啊,我也马上开搞了,这个发动机试手!

网友:
我是装了油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进气和油壶进气口要不要做过滤处理的老哥

进气个加油管就不用加油滤了,没必要,去淘宝买六星的加油口个排气口就行了

网友E:
安装和调试发动机是玩油机的基本功,也是最难的,好多摸友都不能很好的调试导致熄火炸鸡,你却认为安装调试是最简单的,我认为要么是谦虚,要么就是浮浅,这以后会知道,还是多潜水吧,有问题大家帮你解答,出了问题可帮不了你,汽油机真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F:
其实我觉得新手应该从甲醇开始练手,汽油机调整安装略复杂没什么经验你真搞不定~ 除非有老鸟一步一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和调试发动机是玩油机的基本功,也是最难的,好多摸友都不能很好的调试导致熄火炸鸡,你却认为安装调试 ...

老哥教训的是,我不是心浮气躁,我只是个对机械结构比较感兴趣的人,对发动机的特性稍微有点了解。
当然,并不认为自己会一蹴而就,但是这个东西设计出来,也是给人用的。
诚然,它的隐患和危险性我还是很敬畏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一个爱好者望而生畏的阻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觉得新手应该从甲醇开始练手,汽油机调整安装略复杂没什么经验你真搞不定~ 除非有老鸟一步一步带

老哥,我现在也是迫不得已了
爱好已经变成任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教训的是,我不是心浮气躁,我只是个对机械结构比较感兴趣的人,对发动机的特性稍微有点了解。
当然 ...

知道就好,你上手的汽油机排量大,小心驶得万年船呀。汽油机的安装调试坛子里不少,多看看,然后针对自己的汽油机和将来安装在哪种机型上找相关的帖子,跟帖子楼主学习交流,论坛不方便就用微信,一对一是最有效的。论坛发帖回复的方法很多,你还是会不知所措一头雾水。
先加油,祝你成功

网友:
进油口不要加油滤,就是加油滤你那黄铜滤芯的油滤也不要用,实在想加油滤你可以加在加油管上,空气滤芯我没用过,个人认为也没必要,头罩装上后基本吸不到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大哥!你的大家伙怎么样了啊,我也马上开搞了,这个发动机试手!

  俺 最近 一年 做一点点事 就比较疲倦,
所以——做得 缓慢 ,不过呢 还是 慢慢进行。
请看下面这个 最近的 帖子:
[用控 远程优化(调节)汽油机CDI进角 OK。]

楼主:
各位大哥,初上手转不起来呀,求指教求指教

网友G:
请问大哥你这发动机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我也想入手一台,在考虑多大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哥你这发动机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我也想入手一台,在考虑多大的才好

EME 70CC的,我还没成功试车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EME 70CC的,我还没成功试车呢

试车是早晚的事,这台发动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车是早晚的事,这台发动机多少钱?

不带启动器2800百多
也是悲催,感觉马上要成功点火了,电启动器单向轴承挂了
明天看看能不能手拨桨,感觉好危险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