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压缩比问题

楼主(2017-04-19):
甲醇
发动机
是靠压缩和热火头的热量点燃的,当油门关小的时候,化油器的进气口也关小,进入气缸的空气就会减少,这样压缩比就会减小,这种情况下是怎么保证发动机还能压燃?还是设计上就保证了这种情况下是能压燃的,只是点火提前角减小,起到自动点火提前角调节的作用?

网友A:
压缩比永远都不会变的 百度一下压缩比的概念吧 你概念都搞错了

网友B:
点火提前角是汽油机的概念,能否燃烧是受空燃比影响的,化油器的作用就是配出合适的空燃比,楼主要看更多知识参考发动机原理。

网友B:
不要自己臆想!

网友C:
不知道现在中学物理课本里还有没有教授内燃机的章节。
楼主应该看看。
压缩比是不会变的,关小油门(这是我们常说的,其实它应叫节流阀比较正确)只是使进入气缸内的混合气体减量减少了。

网友D:
压缩比是指活塞在下死时缸内容积与上死点时缸内容积之比值,与油门无关,与进气量无关。

楼主:
我的表达有误,我的意思是进气量减少的时候,活塞到上止点的时候混合气体的压强也会减少,温度是不是也会减少?从而影响到混合气体的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