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动力组合的疑问

楼主(2017-04-19):
之前一直用朗宇2212(Kv1400)和8060桨练习纸飞机(翼展一米),BB响设置3.7伏报警,温柔航线能飞15分钟,下来用PG平衡充实测电压3.8差点,电量60%以上,估计电池使用是有点保守,但是设置3.6又觉得有点风险,BB响误差太大了。前几天新买了朗宇2216(Kv880)的电机和1.2m的塞斯纳,看到有玩家说大桨能省点电,就给塞斯纳使用2216 880kv 9050和1060桨,结果飞机起不来,就像吊机一样的状态,感觉机翼完全没有升力,回去用手拽着飞机试了下,2216加1060还不如2212配8060拉力大。难道买到假货了!如果是880的2216转速太低,那用多大桨合适?哪位魔友技术支持下!

网友A:
880kv应该搭配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0kv应该搭配4s

那就郁闷了,手上木有4s电。。。配11寸桨行不行?

网友B:
880kv可以上11寸桨。2216飞塞斯纳不要太暴力哦

网友B:
什么叫像吊机一样的状态,起飞抬头?  那是飞机没调好,1.2米的塞斯纳0.5的推重比就能飞的很好,即使你配9寸桨也不会说飞不起来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飞机没调好,塞斯纳  2216电机 10寸桨 滑跑起飞 半油门很轻松就能起飞, 而且很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郁闷了,手上木有4s电。。。配11寸桨行不行?

再大有反扭。

网友:
kv值低了,我是2216kv1250上10x5或者10x7的桨爽飞。一般大风天用10x7,顶风感觉能好一些。

网友:
另外bb我设置3.6,7成油报警下来一般在3.75左右,其实还能再温柔飞一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像吊机一样的状态,起飞抬头?  那是飞机没调好,1.2米的塞斯纳0.5的推重比就能飞的很好,即使你配9 ...

就是起飞抬头,推重比现在用2212 9050桨接近1了,应该是重心问题。重心调到碳杆位置貌似还是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飞机没调好,塞斯纳  2216电机 10寸桨 滑跑起飞 半油门很轻松就能起飞, 而且很省电

应该是重心有问题,已经调到碳杆位置了,难道还要往前?机翼前缘会不会太靠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重心有问题,已经调到碳杆位置了,难道还要往前?机翼前缘会不会太靠前啊

碳杆再往前1厘米左右,, 塞斯纳本身机翼就有迎角,所以重心稍微靠前一点飞行更稳定,,飞行时中油门,飞机如果显得头沉就微调调一下升级,等降下来看一下尾舵的角度,把微调调回去再把升降舵调整一下,调成微调后的那种角度 就可以了,, 飞行稳定,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杆再往前1厘米左右,, 塞斯纳本身机翼就有迎角,所以重心稍微靠前一点飞行更稳定,,飞行时中油门,飞 ...

现在加了将近一块2200ma电池的配重了。感觉有点不靠谱啊,拜拜浪费很多动力。难道是我的飞机布局不合理。。。

楼主:
白色的是配重,起码一百五十克,勉强调到碳杆前一厘米的位置

网友D:
BB可以设3.5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将近一块2200ma电池的配重了。感觉有点不靠谱啊,拜拜浪费很多动力。难道是我的飞机布局不合理。 ...

还有一个小窍门,不用配重,减小机翼的迎角,在机翼根部靠机尾的位置垫点东西,把机翼后缘垫高个3mm看看先,不行再垫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色的是配重,起码一百五十克,勉强调到碳杆前一厘米的位置

这样不行滴。 太浪费了。动力是很宝贵的,按我说的做,不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滴。 太浪费了。动力是很宝贵的,按我说的做,不要配重

太感谢了,这么详细的回答,马上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滴。 太浪费了。动力是很宝贵的,按我说的做,不要配重

电机拉力线方向也往下调了一点,希望明天试飞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拉力线方向也往下调了一点,希望明天试飞正常

祝你明天试飞成功,我今天试飞也挺成功的

网友C:
你这个桨也不行啊,,要用根部窄 头部宽的桨。。低KV值的电机用这种高速桨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桨也不行啊,,要用根部窄 头部宽的桨。。低KV值的电机用这种高速桨效率太低

有个马刀桨,回去安装试试。

网友E:
你用这种桨可不拉力不行,用黑色慢速桨。用2212 8寸妥妥飞。根本没必要用再大的东西。而且无助于基本功的练习

网友F:
第一,你KV880电机配12吋桨都可以,所以你桨小了,但桨大反扭大。第二,头轻了你可以将机翼往后移动2cm,我们这儿很多人都这样做,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这种桨可不拉力不行,用黑色慢速桨。用2212 8寸妥妥飞。根本没必要用再大的东西。而且无助于基本功的练 ...

那一般880Kv的2216配多大慢速桨合适?以后可以飞1.4的翼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你KV880电机配12吋桨都可以,所以你桨小了,但桨大反扭大。第二,头轻了你可以将机翼往后移动2cm,我 ...

把电机座后部往上调了点,有改善,之前可能有点偏上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动力配置方式~

网友:
单动力系统~

网友G:
朋友你是买的md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你是买的md家的吗

Hjw的,新手担心MD的没有这个耐炸!

网友H:
请问我搭配的是郎宇2212kv2450然后8060的桨,电调30A,动力是否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0kv可以上11寸桨。2216飞塞斯纳不要太暴力哦

我飞1.2米塞斯纳用3536 1250kv 可以做很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我搭配的是郎宇2212kv2450然后8060的桨,电调30A,动力是否够呢

用3S电等着烧吧。 这个kv上6寸桨就ok了。或者3页5寸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Hjw的,新手担心MD的没有这个耐炸!

我入的md不建议入 ,本地老模友说飞机比例不对, 一加油就翘头 ,作为塞斯纳根本就不敢在空中丢手让它飘,丢手就东倒西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入的md不建议入 ,本地老模友说飞机比例不对, 一加油就翘头 ,作为塞斯纳根本就不敢在空中丢手让它飘 ...

当时想的EPO结实些价格也差不多就入了,的确不太好调,头轻的厉害,最开始简直是吊机的状态,把电机座后部垫了点东西,机翼后部也垫高了,升降翼往上调了,现在基本平衡,完全关油门飞机头略微朝下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想的EPO结实些价格也差不多就入了,的确不太好调,头轻的厉害,最开始简直是吊机的状态,把电机座后 ...

谢谢魔友 我也按你这方法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