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泡沫涂装的一些测试(丙烯,郡士油性漆)

楼主(2017-04-19):
之前买了FMS的980cmP47白板机,接受不了裸机上天,所以一直想自行涂装。
看来坛子里的童鞋大多数是用自喷漆或者丙烯颜料涂装,拿不定主意,遂两种都想对比一下试试。
考虑到之前用丙烯手干涂过MD的j3,发现不同颜色的笔痕情况还不一样,这次下决心上了喷笔。但是丙烯自己调色又没那手艺,而且感觉上总认为油性漆附着力会更好,所以也入了郡士的油性漆,以期对比。
测试用的epo的小精灵F3A机翼,绿色为丙烯,红色郡士油漆。每个机翼分三区,采用不同的清洁方式进行对比,T形白色为美纹纸遮盖分隔线:
翼尖:厨房纸沾洗洁精擦洗并冲洗晾干
机翼前缘:95%酒精擦拭
机翼后缘:化油器清洗剂擦拭
先上图

喷涂晾三天以后测试涂装牢固程度
1,丙烯。颜色一般,喷的时候总觉得颜色浅,后来干后颜色变深,有点发乌。
图中可以看出对于丙烯来说,三种表面清洁方式没有大的差异,美纹纸一揭就直接整片被粘走。。。
好的一方面是,掉漆边缘的丙烯图层明显是有韧性的类似胶膜的质感,用手抚平后不会继续自行剥落。
漆面手指甲刮刮划划是没有丝毫掉漆的趋势的

2,郡士漆。颜色更亮更好看。
明显可以看出化油器清洗剂表面清洁的部分附着力会更好,没有出现整块掉漆的情况。但是三块漆面用手指刮过都有漆面碎裂的声音,长期飞行拿捏估计就悬了。。。

网友A:
涂装的效果真心不错。

楼主:
另外,三种表面清洁处理对epo泡沫的影响还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B:
如果水机涂装,用丙烯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三种表面清洁处理对epo泡沫的影响还是有所不同的

酒精处理的看起来最平滑;化油器清洗剂处理的部分明显泡沫有鼓起的趋势变的不平整;洗洁精的部分最神奇,居然泡沫的细缝处更加明显了,这让我百思不得七姐。
我已经尽量保持补土的喷涂厚度一致,但是本人是第一次用喷笔,也许最终还是补土厚薄不一致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水机涂装,用丙烯会更好吗?

这两种涂料防水都没问题。有机溶剂方面我发现丙烯即使是干了以后也能用乙醇擦下颜色来,油漆我就没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装的效果真心不错。

哈哈,第一次喷,不能近看啊。。。

楼主:
补充本次测试用到的工具和颜料:
喷笔:F-168蝶形帽(0.5mm)
气泵:汽车充气泵
丙烯:思慕丙烯颜料,喷涂比例颜料:调和剂:95%乙醇大概在1:1:3(这个牌子是否杂牌?马力的会不会好一些?请教!!!)
郡士油漆:补土用sf-287+黄标;色漆c3+蓝标。比例大概在1:3左右吧,手倒的不准确

网友C:
楼主 辛苦

看来这几种方式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辛苦

看来这几种方式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都不理想

是啊,综合起来丙烯更好一些。两种都受不了美纹纸和遮盖纸,而且发现遮盖纸粘性更强掉漆更严重。
郡士油漆是硬漆,不知道田宫喷车壳的软性ts漆会不会效果好写~不过成本可就上去了。。。

不知道谁有喷车壳剩下的ts漆能让我测试下,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酒精处理的看起来最平滑;化油器清洗剂处理的部分明显泡沫有鼓起的趋势变的不平整;洗洁精的部分最神奇, ...

难道楼主是等涂层干了之后再揭开的遮盖纸吗……

网友:
重量增加多少!

网友:
我是一向飞白斩鸡

网友E:
教你吧,想漆面好,先用天那水稀释泡沫胶,涂在要喷漆的地方。等干了后带有粘性就涂漆,漆不能太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楼主是等涂层干了之后再揭开的遮盖纸吗……

图层干了以后粘上,按下,揭下来。
不是这样遮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教你吧,想漆面好,先用天那水稀释泡沫胶,涂在要喷漆的地方。等干了后带有粘性就涂漆,漆不能太稀

还别说,我也尝试了另一种更直白的方式---预涂502
第一张图是喷好后的样子。第二张图,中间是遮盖带揭开后,左侧是细砂纸打磨后喷漆,右边是涂抹502后喷漆,美纹纸一过都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教你吧,想漆面好,先用天那水稀释泡沫胶,涂在要喷漆的地方。等干了后带有粘性就涂漆,漆不能太稀

噴什么漆?油性漆还是丙烯?
天那水买不来呀,是油漆稀料么?买的模型漆的稀释剂或者洗笔水可以么

楼主:
重量暂时还没考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