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自旋航线要怎么练习?

楼主(2017-04-19):
正在练自旋航线,现在能慢速飞出圆周航线,顺逆时针都可以。但是我是每自旋一周修正一次,一下没修正好就容易导致航线飞不圆不准,是不是应该像自旋翻手法一样,一直在画圈修正才对?请大神指教。

网友:
正在练悬停表示自旋能转会久了就晕了

网友A:
正确的自旋圆周是连续修的,所谓的即时桨面控制,是没有盲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自旋圆周是连续修的,所谓的即时桨面控制,是没有盲点的

有道理,看来基本功还是得练呀!

网友:
头航线-头刷锅-尾航线-尾刷锅,四个动作熟练切换,反复练习。

网友:
5楼正解! 如果再强化原地自旋(带修正的),再会一点点自旋翻,那就相当容易了。

网友B:
补充一点:我是盯着旋转面飞的,不管飞机是什么姿态,始终让盘子倾斜方向朝着圆周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我是盯着旋转面飞的,不管飞机是什么姿态,始终让盘子倾斜方向朝着圆周圆心。

我现在的理解和你一样

网友(2017-06-10):
高手飞自旋动作是把尾巴当相位器根据尾巴在三维空间的位置来打舵从而提前控制旋翼面倾斜的方向和角度来实现预订目标飞行

网友C:
我是练四面航线。四分之一的圈飞头朝内的刷锅,四分之一飞前进圆航线,四分之一飞头朝外刷锅,四分之一飞倒退圆航线,然后慢慢转起来,就可以飞自旋刷锅了,而且可以做到自旋速度非常慢,倾角非常大,观赏效果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练四面航线。四分之一的圈飞头朝内的刷锅,四分之一飞前进圆航线,四分之一飞头朝外刷锅,四分之一飞倒 ...

不错,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先要熟练4种机位的航线,慢速的,这样才能正确掌握打舵。如果是快速的,基本上就是荡出来的,飞100年也不知道怎样打舵

网友:
从玩固定翼 穿越机转到玩直机 前段时间装了450pro 悬停了二十个起落就开始飞椭圆航线了  一开始超级怂 后来想了想 和玩固定翼时一样 不浪学不会技术  一起进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