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5CC德天飞机,油箱是否装在中心位置?

楼主(2017-04-19):
DLE35CC德天飞机,油箱是否装在中心位置?请老鸟回答!谢谢!

网友A:
油箱装中心位置,你是担心油减少了对重心有影响吧,我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老鸟解答是没什么影响的,油箱离动动机近期才好,怕发动机吸不到油熄火,那时就只能干瞪眼了,我也是转述一位老鸟的解答,请楼下高手解答

楼主:
DLE发动机的化油器是带真空泵的?

网友B(2018-10-03):
重心靠前一点。

网友C:
我以前的一架德天油箱是放在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