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呀,好气啊!想来想去还是来吐槽一下吧!

楼主(2017-04-19):
470炸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心情修,今天无聊撇了一眼角落的尸体又恨又气。先说说原因吧,首先是单向轴承套下面固定主轴的螺丝,就因为这一颗螺丝引发下面一连串的仇恨,容易断不说了还硬生生的把单向轴承套卡变形了,好!火来了,然后被动性的把单向搞废了,单向是无辜的呀!妈了个逼说到这里就心疼,然而最折腾的不是这些,由于亚拓那个逼的主轴上的限位是生产加工出来的,想要把主轴固定座和皮带轮取出就必须从下端拆出,可是单向轴承套已经是死死的卡住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主轴从轴承套里打出来了,这个逼真不是一般的紧,尝试了无数个动作不伤到固定座的情况下花了两个小时才锤出来。本来主轴也是没弯的被锤了无数次底部还是变形了,艹,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放下了屠刀飞其它机去了。补充,是炸下水的,不过万幸的是设备没有烧,清泥风干还能继续用

网友A:
牛逼,还特么拍个照,要我早就先拿净水冲一遍晾干了,之前也炸进过泥塘……哎,索性全机身轴承都换了

网友:
直奔水田而去变成泥鳅了!

网友B:
说实话。。。。你拍的这个,视频我在一个群里看过,本来翻得好好的,请问什么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拍的这个,视频我在一个群里看过,本来翻得好好的,请问什么配置呀

电机电调是原厂的,舵机是deko,k8

网友:
这水花,完美

网友:
洗洗又是一条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还特么拍个照,要我早就先拿净水冲一遍晾干了,之前也炸进过泥塘……哎,索性全机身轴承都换了

当时不确定是不是所设备都完全进水,直接用水冲洗可能会更伤,至于轴承也没那么脆弱,我用汽油泡洗过再从新上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是原厂的,舵机是deko,k8

嗯嗯,谢谢

网友C:
有视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视频么。。。。。。

没上传

网友D:
我用的是r销子,炸机后轴套和主轴卡死,应该也是轴套变形, 最后只能拆了飞机, 直接磨断才取出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r销子,炸机后轴套和主轴卡死,应该也是轴套变形, 最后只能拆了飞机, 直接磨断才取出主轴

主轴限位用可拆式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事了

网友E:
这个跳水给99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跳水给99分

画错重点了

网友F:
厉害了!不过抓拍的真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不过抓拍的真不错呀

截图的

网友:
这炸机绝对满分。想想我的470也还没修,躺尸中

网友:
这跳水动作满分

网友G:
第五章图鱼都给人家打出来了

网友H:
我要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r销子,炸机后轴套和主轴卡死,应该也是轴套变形, 最后只能拆了飞机, 直接磨断才取出主轴

用冰人的快拆R扣也糟了?

楼主: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要看视频

看2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五章图鱼都给人家打出来了

田里哪来的鱼?

网友:
看来找个好场地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个炸机我给满分

网友:
飞的太低了。半圈摆正后头没拉起来。还有,侧摆到后面感觉掉转了。

网友:
洗了个澡

网友:
我一直都不喜欢带限位台阶的主轴,更换不方便。

网友:
跳水-滿分

网友I:
我470也是炸到田里還沒修
不過我尾管整個變成S型....我都不知道摔進爛泥巴也能變這樣
那個主軸m2螺絲的主軸固定塊炸機必定卡死
我炸兩次都是直接用銼刀整個銼掉才拿得下來

网友:
这炸鸡很有水平,10分~另外470练习成本太高,不如搞个380整

网友:
难度系数999 动作完成度100% 所以裁判一致10分!   太6了- - 有没有捕获点什么呢~

网友:
牛,厉害了。我的弟。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470也是炸到田里還沒修
不過我尾管整個變成S型....我都不知道摔進爛泥巴也能變這樣
那個主軸1. ...

是不是m2螺丝太细炸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m2螺丝太细炸变形了?

對啊那個m2很容易變形
我第一次是未改良的固定塊
螺絲是直接鎖上去的
只要斷了就直接卡死在裡面
換了改良版的改用螺帽鎖
結果這次是螺絲變形一轉直接滑牙
現在等m2.5的套件
不過2.5的套件是直接鎖在固定塊上的
如果螺絲斷了勢必又會卡死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还特么拍个照,要我早就先拿净水冲一遍晾干了,之前也炸进过泥塘……哎,索性全机身轴承都换了

我觉得吧,炸成这样不拍照,白炸了哈

说正经的,炸了断电了,洗也不急于拍照一分钟,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天气太热鸡鸡想洗澡

网友:
楼主炸机了,脱鞋子,走过去捡飞机的颓废背影,加上捡到飞机后复杂的笑,我也忍不住笑了

网友:
原谅我无耻的笑了

网友:
想考AOPA的朋友们注意啦!加QQ2918635071可以得到最权威,最快速的信息

网友K:
看了视频,我个人以为炸鸡原因是:飞行高度太低,可能是循环螺距行程偏长,造成从负螺距到正螺距时间变长,飞机不能及时拉起,发生悲剧。

网友:
水花飞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视频,我个人以为炸鸡原因是:飞行高度太低,可能是循环螺距行程偏长,造成从负螺距到正螺距时间变长, ...

太久没飞手速跟不上没拉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