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plus充电器老bb

楼主(2017-04-19):
大电流(刚过2a也算不上大)一充电就bb,不能充,好长时间了,不知道咋回事。求助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用充电板充电?估计充电板线路老化 大电流就断电

网友B:
1,平衡接口老化
2,电源电压不稳定,老化带不起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充电板充电?估计充电板线路老化 大电流就断电

用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平衡接口老化
2,电源电压不稳定,老化带不起负载

我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C:
报警时看哪路数字闪,就是哪路有断路发生,当输入电压小于10V时也会报警。这点挺好的,外场用电池供电(3S锂电池)不用额外的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时看哪路数字闪,就是哪路有断路发生,当输入电压小于10V时也会报警。这点挺好的,外场用电池供电(3S锂 ...

一报警就不是哪路了,上面东西就变成别的了

网友C:
也就是说乱码了,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充电时在供电回路接电流及电压表监测一下,建议用指针表。A6的充电时序好像是:检测电压->充电->监测电流->停止->监测电压,所以,电流表的读数在不断的变化,用数字表很难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乱码了,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充电时在供电回路接电流及电压表监测一下,建议用指针表。A6的充 ...

上面好像显示俩字母还是什么,然后后面闪着数字,滴滴,滴滴几次之后开始充下一个,但是依然滴滴,就这样来回反复,除非把电流调小比如0.7。。。

网友C:
先查电源,然后从后往前查,很可能是XH2.54插头/座出问题了,更换连接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自己拆机,检查保母及主机XH2.54插座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电源,然后从后往前查,很可能是XH2.54插头/座出问题了,更换连接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自己拆机,检 ...

电源没有问题,保姆也没问题,至于那两根线接口拔不下来

网友C:
拔不下来就是问题。很有可能是经常大电流(>4A)充电,导致XH2.54插口温升过高加速氧化,结果就是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再升高(恶性循环),某个插针/座因电流过大打火表面熔化焊接,也就拔不下来了,有的插针/座氧化接触不良(不排除焊锡熔化),电流增大温度升高后变形断路或达不到预设值A6报警(猜的)。拆开主机及保母,将两个插座从PCB板上焊下更换,当然,也抱括排线。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不下来就是问题。很有可能是经常大电流(>4A)充电,导致XH2.54插口温升过高加速氧化,结果就是接触电阻增 ...

就是右边那个小的,剩下的所有全能拔下来,就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不下来就是问题。很有可能是经常大电流(>4A)充电,导致XH2.54插口温升过高加速氧化,结果就是接触电阻增 ...

但细看一下。。。好像是被502给滴了。。。

网友C:
小的是数据接口,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电流,怎么也是修,折开一起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是数据接口,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电流,怎么也是修,折开一起更换

换哪里?现在哪里出了问题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