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追问题,貌似烧录没对,各位大神来帮我瞧瞧

楼主(2017-04-19):
今天刚到的,急不可耐的把焊好,但是在测试之后提示一串英文

我也是按照大神贴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弄,但是在烧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请麻烦帮我看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还有我用的是睿思凯x9dp
是不是直接用音频线链接控,然后从音频线焊两根到头追上,因为控不能取电,那个底线能不能功用,我想干脆外接1个2s电池

A6和GND连接

A6和GND连接

楼主:
图文不知道怎么编辑,图应该从最下面开始网上看

网友A:
软件版本低也有可能刷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低也有可能刷不了

版本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低了?

有可能,

楼主:
还是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我是少 了一个步骤,现在已经刷进去了,测试也没问题,就等明天接上线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我是少 了一个步骤,现在已经刷进去了,测试也没问题,就等明天接上线试了

解决就好,不懂互相帮忙

网友:
不懂。。。。。。。
重新在烧录一便试试看。

网友(2020-10-07):
写程序时,上传项目出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楼主好人,分享我一下程序呗  没法下载了292874988@qq.com  谢谢

楼主(2020-12-17):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分享我一下程序呗  没法下载了  谢谢

不知道放哪儿了,都这很久的事,玩头追还是用眼镜比较方便

网友(2021-03-24):
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