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练习机装浮筒飞不起来

楼主(2017-04-19):
这玩意儿,一加大油门就左转,起不来啊,重是重了一点,1460g全重,但是按说这样的机型两个2212KV1000是可以带的起来的才对
是不是要拆掉水舵啊?

网友A:
和水舵关系不大,用水舵纠正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水舵关系不大,用水舵纠正方向试试

我在传视频,等审核过了发上来给大伙儿看看

网友:
试试拉力够不够,拉力够1300g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我改造的双翼北极星1700g用1400g推力很好飞。1注意调整重心。头重了抬不起来头,当然无法起飞。2升降舵舵量够不够需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造的双翼北极星1700g用1400g推力很好飞。1注意调整重心。头重了抬不起来头,当然无法起飞。2升降舵舵量 ...

北极星改双翼?发图来看看!

网友B:
双发两个电机转速一样吗?在地上起飞试试

网友C:
手抛起飞看看· ··手抛能飞的话估计是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极星改双翼?发图来看看!

没看见有个专题帖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发两个电机转速一样吗?在地上起飞试试

地上目测是一致的,我打算周末拆了水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起飞看看· ··手抛能飞的话估计是动力不够···

没信心手抛啊,毕竟这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信心手抛啊,毕竟这么重

那试试升降舵加大点看看吧··

网友:
两个2212带 1500克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双发用过,1.4米的翼展。
不知你的遥控器是什么档次,如果是好一点的,编个混控就解决了。具体如下:
1. 选一个空的通道,最好分配一个旋钮给它,将另一个电调接在这上面。
2. 将上面的这个通道设成油门通道的跟随。
3. 将上面两个控制电调的通道和方向舵再以互为相反方向的混控。

网友:
检查机翼和尾翼的角度,电机的拉力线

网友:
两个电机转向是不一样相反的?水鞋断阶放在重心位置。

网友:
看了图片和视频,我分析原因不是推力不足,而可能是飞机的推力线和重心都与水面距离有点大,水的阻力和起飞时向前的拉力导致一个向下向前的力矩产生,这样压着让飞机起不来。
建议降低后支撑杆的高度,以加大起飞迎角,也就是让飞机抬头,这样让起飞时的拉力尽量向上向前,就容易离水些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自制的机,装轮子轻松离地,水鞋就很困难,据分析是飞机中水鞋偏小,吃水深,改进过好了。第一是切了一厘米左右3毫米魔术板沾在水鞋下沿两侧,增大滑行时触水面积,第二遥控器设置混控,起飞时把副翼当襟翼用。改过以后效果很好。

网友:
看过视频,这个速度没问题!

网友:
就是鸡鸡抬不起头,如果重心没问题就加大升舵。或安装水鞋时加一点仰角

网友E:
楼主这飞机改的给不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两个电机的转速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两个电机里面肯定有一个有问题,,第二就是水鞋也是有安装角度的,你这个抬不起头跟水鞋的角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自制的机,装轮子轻松离地,水鞋就很困难,据分析是飞机中水鞋偏小,吃水深,改进过好了。第一 ...

的确是吃水深了,您的建议不错,考虑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飞机改的给不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两个电机的转速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两个电机里面肯定有一个有 ...

转速不会有这种影响的,这对电机在四轴都能同步,这个难道有这么大差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吃水深了,您的建议不错,考虑采纳

我的水鞋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是当压浪板用,能够挡住水鞋破浪时溅起的浪花打到螺旋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吃水深了,您的建议不错,考虑采纳

看过了视频,吃水没有问题,速度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仰角不够。你想一想,仰角够了升力会减小吃水,速度会更高升力会越大进一步减小吃水。飞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基本排除转速不一致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如何到天上再确认。你先用副翼配合方向舵纠正水中航向

网友A:
目测目前的速度已足够起飞。如果仰角成了俯角,速度越大吃水越深会怎样,下潜

网友:
我观察到一个细节,你停止油门以后鸡鸡的吃水会减小,说明了什么有俯角

网友F:
我的和你的重量一样,水鞋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2820.起飞很轻松

网友G:
四轴有飞控控制电机转速,你这个用飞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四轴有飞控控制电机转速,你这个用飞控了吗

怎么?以前没四轴的时候,大家都转不均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和你的重量一样,水鞋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2820.起飞很轻松

那你的动力大了我的一个级别,肯定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目前的速度已足够起飞。如果仰角成了俯角,速度越大吃水越深会怎样,下潜

明天改仰角

网友:
对了,你看下你的浮筒的位置,我的浮筒的中间那个断面在重心的前面一点大概2公分。开始我的也是抬不起头来,浮筒向前调整了一下就很容易起来。你可以试试、

网友H:
我的也是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飞不起来,

后来经过改良,我的已经飞起来了,你可以去看看我开的交作业那个帖子

网友I:
机翼应该是1.4米的那个塞斯纳的是吧。。。请问下水鞋配多大的。。。,机身多长,机翼上的2个电机的位置离机身多少距离。重心在那里,求大神告知下。。如果大神愿意可以加我VX:yang6669999,或者大神留个VX,我加你吧。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翼应该是1.4米的那个塞斯纳的是吧。。。请问下水鞋配多大的。。。,机身多长,机翼上的2个电机的位置离机 ...

水鞋是某宝40元的那个,啥配件都没有的,推荐你买略贵点的带脚架的
机翼是N年前喷绘的一个塞斯纳,貌似是马老师版本的,好像1.3米吧,不太记得了
机翼位置左右对称就行了,自己用多大桨就量出去啊,没有图纸,没有标准,谢谢
记住,左右双发的,用正反电机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右拉下拉,摆正就行了
至于重心,练习机万年不变,都是机翼下1/3,水鞋断面在重心前大约1CM即可

网友J(2017-06-21):
我看应该把水鞋彻底拆除,做好防水直接水上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应该把水鞋彻底拆除,做好防水直接水上起飞。

你这少将是怎么来的?

网友K:
这是什么飞机?前轮可以转向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的水鞋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是当压浪板用,能够挡住水鞋破浪时溅起的浪花打到螺旋桨上。

这个水鞋是哪里买的?飞机起飞多重?

网友:
对头仰角 升降舵增加

网友D(2017-07-21):
引用 网友K:
这个水鞋是哪里买的?飞机起飞多重?

taobao :   屹立 浮筒 TL2000

EPS,空心易进水,支架很软,不自己加工一下很难用

网友:
同意18楼看法,加个襟副翼混控,提升升力,我之前用95白板3a改的水机就是难离水,加襟副翼混控就好很多,另外水鞋往前移,断水阶最好在重心处,会容易起飞

网友K:
引用 网友D:
taobao :   屹立 浮筒 TL2000

EPS,空心易进水,支架很软,不自己加工一下很难用

怎么易进水?水从哪里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什么飞机?前轮可以转向吗?

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前轮是被动转向(自由轮式),转向力矩由发动机的差动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易进水?水从哪里进去呢?

水鞋空心,两个半片粘起来,接缝处会进水,要自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