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04-19):
A6充电器8A充电,平衡头发热厉害。 各位老鸟怎样解决的?

网友:
8A平衡头4A就不错了

网友:
解决不了,避免使用8A

网友A:
好像在哪看到过,XH2.54插头/座的额定电流是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哪看到过,XH2.54插头/座的额定电流是3A

我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帖子。可以单独接一个插头出来的。  但是找不到那个帖子了。所以问问

网友:
引出来也是个办法,但要看内部走线的宽度,反推一下电流,好像是1mm/1A,当然,镀锡扩流的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帖子。可以单独接一个插头出来的。  但是找不到那个帖子了。所以问问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709

网友:
谢谢分享!但还是从XH2.54插座引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