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第二台海力HELI380直升机装机

楼主(2017-04-19):
一直玩的固定翼飞机,其实蛮喜欢直升机的,就怕自己的技术不行,模拟器上简单玩一下能走航线、倒飞,微电直H377就飞不好,一狠心买台380练练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配置如下:花牌电机3120,好盈50A V3电调,DOKE1102舵机,Kbar陀螺仪,也不知道这样配置能不能做激烈的动作,请指正!
淮安直升机大队的同学们,入坑了请高手带!

楼主:
空机到手已经装好,发现几个小问题,一是尾管插到机身后,锁尾舵机板跟机身侧板的螺丝孔就被涨开很费劲的才能拧上螺丝;二是头罩最下面两侧和最后面两侧发现有两公分的漆面裂口,或许是个例;三是螺丝多了4个,不知道是不是备用的。都上了装备,调试好飞行了再说感受吧。

网友:
等待試飛視頻

网友A:
50a真的小了,最少60a

网友B: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C:
50a应该也够了,新手暴力不起来的

网友D:
50A没有60的来的方便,另外舵机不如1295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a真的小了,最少60a

不会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飞机

我也是看中外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烧了吧?

不会烧,会保护

网友E:
真漂亮,我是450入得魔,不过真心摔不起,最后改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a应该也够了,新手暴力不起来的

正常的翻、涮涮锅、钟摆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A没有60的来的方便,另外舵机不如1295真的

正常的翻、涮锅、钟摆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漂亮,我是450入得魔,不过真心摔不起,最后改固定翼了。

可不可以用教练线带着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的翻、涮锅、钟摆能做吗?

可以啊 就是飞的太猛舵机比较吃力 容易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会保护

你说的意思是暴力情况下会保护就突然的没动力?这样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 就是飞的太猛舵机比较吃力 容易有虚位

等我能飞这些估计炸的毛都没有了,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教练线带着飞?

我这是小地方,还没碰见过第二个玩航模的,一直都是自己在飞,单打独斗。
山东龙口寻魔友啊!!!!

网友F:
楼主这个飞机的说明书有电子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翻、涮涮锅、钟摆能做吗?

只要你手法好,没有问题

网友:
放心吧,我也是50A,随便飞我也没见它保护。{:1_34:就是温度有点高

网友G:
heli380会不会像富丽380那样射尾巴?

网友:
暴力的话 50可能不够   为了以后我直接上100了  虽然现在有点浪费  但是以后可能还用的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飞机的说明书有电子档的吗

跟富丽的一样吧  官网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飞机的说明书有电子档的吗

包装里面只有纸质安装说明书

网友:
王兵说的玩固定翼入直的应该就是你了吧

网友I:
加我们电直QQ群。 每周都有人飞。 一起来玩

网友:
不错!派来的JJ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eli380会不会像富丽380那样射尾巴?

目前为止市场超过200台保有量,但是没有接到过射尾桨的案例报告,其中小弟了解的飞的最多的一台已经超过200个起落了。其实HELI380的尾巴结构要比其他的380都有改进,也是这台380卖点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富丽的一样吧  官网上就有

机身侧板,尾巴结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heli380会不会像富丽380那样射尾巴?

以目前来说,HELI380上市只有3个多月,飞机出货量在200多台,就小弟了解的情况,目前飞行做多的一台飞行已经超过200个起落,未接到任何射桨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我们电直QQ群。 每周都有人飞。 一起来玩

是,给个群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给个群号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目前为止市场超过200台保有量,但是没有接到过射尾桨的案例报告,其中小弟了解的飞的最多的一台已经超过2 ...

海力第一次组装很好飞,尾巴那叫一个硬,可惜我炸鸡了,尾巴没伤到头朝下的,损失100块,尾桨完好,可是现在尾吧震动达到2000,机身震动几十,尾巴2000+换了全新的尾轴还有尾横轴依然2000+震动,导致机身侧钟摆来回扭,大神调试也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关键是没伤到尾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海力第一次组装很好飞,尾巴那叫一个硬,可惜我炸鸡了,尾巴没伤到头朝下的,损失100块,尾桨完好,可是 ...

估计尾巴伤到了,换个尾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尾巴伤到了,换个尾巴试试

我擦, 我是头朝下的, 尾巴啥都没坏,轴也没歪也没有变形什么的。怎么会伤到尾巴了